请教4层板内电层去掉部分不规则形状铜皮问题?

楼主(2016-06-10):
protel99,4层板,中间2个内电层分别是VCC和GND层,现在要在这两个内电层上去掉一部分不规则形状的铜皮,如何操作?
采用FILL填充都是方方正正的形状,比较麻烦。

楼主:
想用铺铜方式,但是铺铜没有内电层选择

网友A:
solid region

分割、覆铜的方式不是更好吗?

网友:
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覆铜完成,想修改部分,修改不了,请高手帮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 region

分割、覆铜的方式不是更好吗?

PROTEL99没有这个命令,AD9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