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一张接线图,求各位坛友指点

楼主(2016-06-10):
朋友的激光机使用的是MP6535,面板为PAD03-C,想通过面板的定制接口引出来两个按钮,分别是启动和停止。看了说明书上的图,没明白怎么接?求各位坛友指点

网友A:
K1与K7接通是 “下”  K2与K7接通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与K7接通是 “下”  K2与K7接通是“上”。。。。。。。。

K9不需要接吗?

网友B:
这不就是一个键盘扫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与K7接通是 “下”  K2与K7接通是“上”。。。。。。。。

试了一下,如你所说,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一个键盘扫秒么

是一个面板的输入接口

网友:
参考单片机矩阵键盘

网友:
表格式的查询,还是比较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