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想野外办公,电源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10):
初步想24V铅酸蓄电池,这样24v12V就都有了(用于调试线路板,电机等),再稳压到20V给笔记本,有比我这个更靠谱更简单的方案嘛?

网友:
一个移动逆变电源解决所有问题  220v  12v  19v  5v

网友:
啥样的野外啊,野外还办公a ,野外只适合野战

网友:
一辆车+车载逆变,什么都有了.

网友A:
微型汽油发电机。

网友:
byd唐,带220输出

网友:
没电就不办公。

网友:
想简单,不自己搭电路呢 可以买逆变器到220。 想效率高,就自己稳压。 笔记本呢,可以买现成的笔记本车载电源就行了。电烙铁等工具呢,都可以解决。

网友B:
阿莫以前就实践过的,就是大电瓶就好了,电烙铁也可以用12V,T12芯加调温电路就行

网友:
确定不被蚊子咬得血肉模糊?

网友:
数码发电机。

网友:
长期可以搞一个汽油发电机,短期就要铅酸电池就行了。  太阳能+蓄电池也是好选择,就是贵。

网友:
采用太阳能+蓄电池+逆变器比较好,适应性强点。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方案最最简单实用的了,搞一堆设备又麻烦,又没必要。

网友:
这个课题好啊   各位前辈多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型汽油发电机。

我也是觉得发电机靠谱

网友C:
野外只适合野战

网友:
汽油发电机,或者太阳能电池,买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野外只适合野战

哈哈哈,想法不简单

网友:
短时间电瓶最简单了,长时间就得发电机了。

网友:
睛天用太阳能,无光照时用锂电池,铅酸电池太重了,汽油发电机的声音太闹。

楼主:
我没有自己的工作室,这个季节天气好,我一直是户外搭帐篷,停车位置不太远,铅酸蓄电池也无负担,220V基本不需要的

楼主:
另外之前接触过铅酸蓄电池,对铅酸蓄电池有感情,旧电池残值也有1/3的,如果能全机械化生产回收其实比锂电池更环保

网友D:
搭帐篷办公?

网友E:
直接说野战得了,还野外办公

网友:
买个房车,没电了打着汽车发电。

网友:
一个太阳能电池做个房子,里面设备都有电了,再像美国人一样,搞个车房,拉到哪儿都行

网友:
废品站收了辆电动三轮车,100W的太阳能板子有几块,正在准备做一个太阳能实验室呢.

网友:
汽车一部,房车更佳。太阳能板根据车顶面积满布。后备箱多备几块大容量电瓶。基本够用。绿色能源参考内蒙老乡的风力+太阳能板方案。

网友:
用18650并,再串  12V ,用24V太阳能电板 降压充电,  电池的12V再升到20V给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说野战得了,还野外办公

兄台野战是不需要电源的,最多就是杜蕾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帐篷办公?

是的,非常舒服,一桌一椅一帐篷,幸福指数就上去了,现在就是陆续完善一下,让电工更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莫以前就实践过的,就是大电瓶就好了,电烙铁也可以用12V,T12芯加调温电路就行 ...

打火机烙铁挺适合野外的,很有创意,你可以看看那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12V就好。

风扇可以12V的。手提电脑买一个汽车电源就行。

是的,坚决不搞逆变

网友G:
买个办公用货柜屋,顶上铺上太阳能电池板,多备几个大铅酸电池,如果要空调的话得弄个燃油动力的小型空调才行

网友:
有多  野  ???   骑自行车发电的电量,可以带动一台50W黑白老电视机了,,,,

网友:
这情操,不相信LZ是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招个小蜜,要脸蛋好,胸大,腰细,屁股翘,多水的那种。在旁边给你斟茶递水。当你兽性大发时,又可以翘 ...

记得版主夫人也在看论坛,这么直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办公用货柜屋,顶上铺上太阳能电池板,多备几个大铅酸电池,如果要空调的话得弄个燃油动力的小型空调才 ...

当你做的太复杂,你会发现那不过是另一个工作的牢笼,所有趣味消失殆尽…

人性贪婪,但不见得是数量上的需求,有时候换一种给予方式即可

网友:
铅酸蓄电池 太重,做个聚合物锂电池的马甲,再逆变成高压,你就可以学霹雳贝贝玩了.

网友H:
12v需要改好多设备,也够麻烦的,如果不是经常野外,就配个逆变加块电瓶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v需要改好多设备,也够麻烦的,如果不是经常野外,就配个逆变加块电瓶就够用了 ...

你设备太多了,我只有一个笔记本,一个万用表,一个逻辑分析仪,一个J-LINK-OB,一把电烙铁。买一个车载电源给笔记本用就可以了,不复杂的。

网友I:
我的笔记本用12v升20伏的电源.效率高.淘宝就几块钱!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她只看我发的,红色标题的帖子。

隐藏得这么深,她不可能看得到。

靠,牛逼

不过,据我推测,莫大是属于强势型的男人,夫人估计不敢说啥,不然,那几个孩子,莫大不会都觉得没费劲就带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设备太多了,我只有一个笔记本,一个万用表,一个逻辑分析仪,一个J-LINK-OB,一把电烙铁。买一个车载 ...

那就做dc-dc,效率最高又简洁,配合40ah12v锂电池0.5度电量应该够用了先期用汽车发电机,后期可扩展太阳能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参考《火星救援》,

网友J:
有种发电机 叫数码变频发电机 1kw 的14公斤

网友:
大容量的逆变电源,铅酸绝对是最优选择,锂电的材料和维护成本太高了,除非你是频繁使用的,而且不差钱的。
去年厂房,碰到一次停电,临时从楼下车子里拉线上三楼,电脑、微波炉,妥妥的应付过去,羡煞旁人

网友:
实用,就是12v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种发电机 叫数码变频发电机 1kw 的14公斤

我完成了一个数码发电机这个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种发电机 叫数码变频发电机 1kw 的14公斤

长见识

网友:
你买个平板,然后带够充电宝就行

网友:
野战+办公两不误,么么哒

网友:
现在的发电机体积重量都还能接受,小功率(1kw以内)差不多10多公斤,体积比60xm地砖小一点

网友:
梦想背个超级本在森林公园里办公

网友:
买个比亚迪大号电瓶车,比如唐!

电池容量 26AH/731.2V,

后备箱更大,放倒后排座椅,可以平躺,想干啥都行。

对了,全景天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笔记本用12v升20伏的电源.效率高.淘宝就几块钱!便宜!

求链接。

网友:
150W升压模块 DC-DC车载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转12-35V可调

模块参数

模块性质:非隔离升压模块

模块大小:长65MM*高23MM*(宽56.5MM包括散热片)

输入方式:IN+输入正级, IN-输入负极
输出方式:OUT+输出正级, OUT-输出负极

接线方式:免焊接,端子

输入电压:10-32V

输出电压:(1)连续可调(12-35V)本店默认发货电压19V

(2)固定输出(12-35V之间任意选择),购买时请告诉掌柜。

输出电流:6A(MAX)

输入电流:10A(MAX) (超过10A请加强散热,)

输出功率:自然冷却100W(MAX),加风扇150W(MAX)

轻松带动65W 90W 笔记本电脑 包括双核

用12V蓄电池带普通 19V 3.42A的笔记本电脑 模块温度约45度

转换效率:94%(输入16V 输出19V 2.5A时测得)(仅供参考)

工作温度:工业级(-40℃到 +85℃)(环境温度超过40度,请降低功率使用,或加风扇)

满载温升:45℃

空载电流:典型25mA

短路保护:无(请在输入加装过流保护器)

输入反接保护:无,在输入串联二极管

应用范围

1)DIY一个输出可调车载电源,只需要在输入接入您的12V电源,输出电压您就可以(14-35V)自由连续调节,但是输出电压不能低于输入电压哦。

2)万能车载笔记本电源。输入接在您的12V 电源上,输出调节成您笔记本的电压即可工作。

3)升压充电器,您可以用12V电源为高于12V的蓄电池充电,例如24V电瓶。

4)为您的电子设备供电,只要把电压调节到您需要的电压且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5)系统前级供电,当您在做某个项目的时候输入为10-18V的时候,而您的系统板又需要24V左右的电源而其功率很大,用普通DC-DC 模块功率太小,那您选我们这个模块将是您最好的选择,不用调试直接上机即可工作,轻松做到高效大功率升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0.0.l0rVXy

8元2角。。。

图我就不上了。点链接就行。类似的还有很多。还有包邮的应该。我没细找。不代表我买的这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设备太多了,我只有一个笔记本,一个万用表,一个逻辑分析仪,一个J-LINK-OB,一把电烙铁。买一个车载 ...

如果笔记本是thinkpad。可以直接买两个9芯扩展电池插上用。便宜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招个小蜜,要脸蛋好,胸大,腰细,屁股翘,多水的那种。在旁边给你斟茶递水。当你兽性大发时,又可以翘 ...

为啥要在野外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