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型的盖革计数器玩玩

楼主(2016-06-10):
这是第二版了,第一版用的集成DCDC,耐压不够容易烧,这回换个高压MOS,用分立器件做的DCDC

看看计数器本底噪声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MzM3NTE0MA==.html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盖革管内部有发光现象,难道我给的电压高了点么

网友:
什么鬼?看半天啥也没看到啊

网友:
盖革管 价格贵不贵?

网友:
发个管子链接

网友A:
做这个做好搞到源才好测试,据说有些烟雾传感器里面能找到阿尔法源,名字好像叫钍

网友:
EBAY上有便宜管卖,可以发起团一下啊。

网友:
价格怎么样?感觉没啥用!

网友:
看完片,只见到闪了下光,要拿到核电站附近测吗?

网友:
那些串起来的电容是高压发生器么?这玩意需要多高电压?

网友:
厉害啊,玩啥的都有

网友:
这个去医院放射科门口可以测测,记得深圳有个公司做体积很小的金属盖革管,我在某宝上买过一个接手机音频口的所谓盖革计数器,拆开一看原来是个光电二极管。

网友:
J305的国产管,效果一般

网友B:
老J305的管子,推荐电压是380V,管内出现闪光,应该是电压高了,或者是管子接近报废。

J305的现在的型号改用金属陶瓷封接工艺,增加了机械强度,降低了玻璃管的光感现象,在北京的本底环境下,平均每分钟有24个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做好搞到源才好测试,据说有些烟雾传感器里面能找到阿尔法源,名字好像叫钍 ...

离子型烟雾传感器,里边是Am241,作为α源,但可以拿来当作γ源使用。某宝上就有这种传感器。

GM管检测台上就可以放这种源,不需要审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J305的管子,推荐电压是380V,管内出现闪光,应该是电压高了,或者是管子接近报废。

J305的现在的型号改 ...

多谢指点

另外高压用万用表量的确是380伏

我怀疑万用表内阻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这个挺好玩,有机会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改革管的尺寸大小会影响检测精度吗?

网友:
做这个成本高么?

楼主:
除了盖革管贵,其他的都很便宜

网友:
蓋革計數器太貴了,不知道有沒有別的替代方案。

网友(2016-07-12):
一种专门探测电离辐射(α粒子、β粒子、γ射线和X射线)强度的记数仪器。由充气的管或小室作探头,当向探头施加的电压达到一定范围时,射线在管内每电离产生一对离子,就能放大产生一个相同大小的电脉冲并被相连的电子装置所记录,由此测量得单位时间内的射线数。

网友:
有推荐的盖革管厂家吗?最近正在研究这一块的东西

网友:
要是团一下就好了。

网友:
j305有了,烟雾传感器有了(阿莫这里有买过),有时间弄弄

网友(2016-09-04):
买了个M4011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