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国产的光纤收发器靠谱吗?

楼主(2016-06-11):
最近需要干个安装网络监控摄像机的活,距离远需要走光纤,考虑到带宽和传输距离,打算用千兆单模光纤收发器,上淘宝看了下价格,国产有一百多一对的,而D-LINK的要大概600块钱一个,一对就需要千元多,价格高出近10倍了。这东西没经验,由于在室外使用,北方冬季温度最低可能到-30°C,需要买质量可靠的,对廉价货不放心,但是看原来上的监控系统用的光纤收发器和交换机也都是国产廉价货,很多年也没怎么出问题,想请教下大家,一百多的那种可以买吗?

网友A:
同问,现在走的是无线,一直想改成光纤,但对这方面不懂

网友:
这东西主要看光口模块的寿命,主要是发端口模块,据说有的是二手模块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现在走的是无线,一直想改成光纤,但对这方面不懂

我感觉无线挺省事,为什么要改光纤啊?

网友B:
130一对 包括光模块吗 距离是多少呢 我是做光纤通信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无线挺省事,为什么要改光纤啊?

打开手机看看2.4G那个拥挤程度就知道为什么他要改光纤了。

淘宝价格一分价钱一分货,一年半载不用操心,时间长了就难说了。

网友:
靠谱的,至少在南方靠谱,我们监控用很多了。你说的北方低温没遇到过,可以咨询一下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一对 包括光模块吗 距离是多少呢 我是做光纤通信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多交流  ...

介绍说是这样的,单纤单模,是不是双纤的比较好?

网友:
还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用,企业业主有时候为了省钱也选这种,卖了N多也没有见有多少是坏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介绍说是这样的,单纤单模,是不是双纤的比较好?

照理说单纤的会贵一些的 价格不太敏感的话就单纤的吧 你的传输距离是多长呢

网友:
用十备三,基本包两三年没啥问题除非你买的太便宜的山货

网友:
  国内基本都是ip113芯片,  反正便宜,坏了再买,   反正耐用是不可能的, 电源模块用的是8元的东西, 光模块一般没那么容易坏,用个1年估计没问题, 整机半年坏一次也正常,自己修一下

网友:
低温电容易出问题。价格太低的需慎重。

网友: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河南这边便宜的85一对,出货量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理说单纤的会贵一些的 价格不太敏感的话就单纤的吧 你的传输距离是多长呢 ...

距离不远,不超过2000米吧,考虑有些地方超500米了,所以考虑用单模的。就是给一个单位的大院里装几个监控摄像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远,不超过2000米吧,考虑有些地方超500米了,所以考虑用单模的。就是给一个单位的大院里装几个监 ...

那就用单纤单模的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吃一个螃蟹

网友:
可以用
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故障率会升高

网友:
没猜错的话,牌子标注的是netlink,我们这儿的监控市场,卖这个多得是,我们用的HTB-3100用了一年多,也没见坏的。

网友:
现在都流行单纤了。

网友:
用了3年了,稳定性不知,反正现在还能用。

网友:
这玩意我做过 有现成的方案 不过130的基本上是坑货 光纤模块一个好一点的都要60~70了  还要加外壳 加协议转换芯片 其他还有费用 你算一下

网友:
公司项目一直在批量使用:不分先后,moxa、瑞斯康达(视频监控用的最多)、赫斯曼、东土。确保工业级稳定可靠的。

网友(2016-07-29):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对,280!用了之后,用测速软件测试我家的宽带带宽竟然增加了!而且还不少!翻了一倍还多

网友:
没啥问题的,用个两三年没啥问题,我们这里用了上百个国产山寨货,出问题的概率很小,速率没测过,价格比lz的多点(估计是中间供应商利润高)
不过我们机房恒温18度,不存在过冷或过热的问题

网友:
以前用过叶支科的模块

网友C(2019-05-20):
兄弟,你最后选了什么牌子的光纤收发器啊,我也有在北方低温使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最后选了什么牌子的光纤收发器啊,我也有在北方低温使用的情况

活没接成,未遂。。。

网友:
放心用这些品牌的出货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我买这个牌子很多,没啥问题,低温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