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输入端为何要加一个大电容

楼主(2016-06-12):
开关电源的输入端为何要加一个大电容,这个大电容除了滤波储能外。还有什么作用吗?由于前段时间大电容没拿到,暂时先抛开纹波事去调试,然后发现电源IC很容易挂了。请各位莫友详细帮忙分析下!

网友:
电容的一大作用就是储能,并且抑制电压波动啊!没加电容就上电,可能都是烧IC的原因

网友(2016-08-27):
我靠,这个用于储能维持输入最低输入电压啊。

网友:
操,不加电容也敢试

网友:
这个有点猛~~~

网友:
也有无电解的长效电源方案

网友:
这个是高压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用的电源芯片占空比可达100%?
电压小时候,占空比过大可能导致变压器饱和,使得开关管电流过大损坏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没有Bulk电容的电路

网友:
单级高PF的方案就不能加大电解电容,CBB电容就行。

网友A:
储能滤波,维持输入电压,保证电源工作在正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滤波,维持输入电压,保证电源工作在正常状态。

这个明白,但是为何不用这个大电容会烧掉I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白,但是为何不用这个大电容会烧掉IC呢?

好有深度的问题。。。不过分析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这个电容就像一个大大的储水库,少了它水面会出现巨大的起伏,有了它水面就很平静。这个IC是设计在平静水面上航行的,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肯定很危险。

网友:
三相就可以用小电容

网友(2016-09-27):
好像只是起到滤波的作用吧       IC对过流能力还可以,没有过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