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评估下6层板价格是否合适

楼主(2016-06-12):
最近有个高速信号板子。
板材:FR4
板厚:1.6
层数:6
铜厚:外层0.5OZ 内层1OZ
最小线宽线距:0.1mm
孔径:0.25mm
尺寸:32cm*18cm
数量:60pcs
总面积:3.5平方米左右
工艺:测试阻抗匹配,表面OSP
由于嘉立创工艺线宽线距和孔径无法达到要求,找了业内较好的一家PCB报价。
工程费2000   板材费4000/平方。总费用16000。
原计划一块PCB费用100多点,现在这么一平均一块费用266元了。
各位经验丰富的同仁帮忙评估下价格,或者有没可以做此类PCB工艺的性价比较高的公司联系方式。

网友:
面积是个瓶颈,一般考虑价格的话,6层核心小板+两层大板或者四层普通工艺大板,

网友:
楼主发给兴森的问问看,至少他们家工艺质量不用怀疑的,不过价钱也应该不会便宜!

网友:
孔都这么大了,线就不能粗点?

网友:
这个价格反正不便宜

网友:
好大的板子啊

但是这么大的板子,1.6mm的板厚是不是有点单薄了

网友:
一次就 3.5平方米左右 大手笔啊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深圳一博了解一下,高标准的PCB+器件采购+STM一条龙,提供PCB文件(你甚至可以再懒一点,只需提供原理图),收PCBA,三千平米的通用元件仓。

网友:
映象中,6层每平米一千多,我们做8层的也不到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深圳一博了解一下,高标准的PCB+器件采购+STM一条龙,提供PCB文件(你甚至可以再懒一点,只需提 ...

做过吗?  价格如何啊?  比如开机费什么的大概多少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兴森的价格啊?

楼主:
是呀 就是兴森家的价格。现在通过朋友介绍找了东莞合通电子  板材1500一平方,工程费1000   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深圳一博了解一下,高标准的PCB+器件采购+STM一条龙,提供PCB文件(你甚至可以再懒一点,只需提 ...

能说下大概价格吗?最近也在找这样一条龙的供应商,谢谢

网友:
面积这么大 不会便宜的

网友:
ICKEY带17%票报价
工程费        制板费        菲林费        测试费        拼版费        表面处理        盲埋孔收费        阻抗测试收费        加急费        其他
1720.00        13305.6        0.00           345.60        0.00          0.00                0.00                  1814.40                0.00           0.00
这个应该普通价吧,找厂家应该会更低

网友:
兴森看人报价,小公司,没量没名气的就别给人家填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深圳一博了解一下,高标准的PCB+器件采购+STM一条龙,提供PCB文件(你甚至可以再懒一点,只需提 ...

做过吗?  价格如何?

小批量的SMT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昨天联系了下一博上海这边,今天报价过来了,两层板要1800多一平方,贴片3分一个点,这些还可以接受,就是每次要收三千多开机调试费,这个费用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