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直流电机干扰周围模块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6-12):
电路如图,风扇是一个普通的3V直流电机,就是普通玩具用的那种电机,现在当风扇开起来后,发现数码管乱码显示,串口232通讯延时达3秒左右,有时还会导致蜂鸣器乱响。尝试过并电容,串电阻等方式滤波,效果均不理想。求别的滤波方式。谢谢

网友A:
BOUT+-间加个2极管,方向应该知道吧

网友:
嗯嗯  这个我也算是经历过。电机引脚上直接并电容,然后电机的VCC、GND加粗,直接接到电源处,加上共模电感,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UT+-间加个2极管,方向应该知道吧

刚刚测试,效果不明显。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PCB布线或者电机走线,尽量使环路最小且不经过敏感部位。尤其电源进来要先经过电机再给单片机,也就是说干扰源要在单片机供电前面就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