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6.0没有U盘模式?MTP速度太慢了,怎么破?

楼主(2016-06-12):
手欠将安卓4.4升级到了6.0 联接WIN7,发现居然没有U盘模式,只有MTP ,关键MTP传输比U盘模式慢很多。

主要是单位和家的电脑通过手机增量备份同步。 网盘的数据可靠不说,速度也慢啊。只能再兜里再装个U盘??

网友:
4.4也没U盘模式的吧

网友:
感觉MTP模式也没有比U盘模式慢多少,只是MTP不能当成普通文件管理

其实媒体播放器MTP模式也有着它的好处,
对于手机用户来说,最直观的就是在电脑连接手机的同时,手机也可以同时读取或写入数据,
而在USB大容量存储模式下,用户需要先断开手机与电脑的链接才可以在手机上看图片、看视频
----现在的手机系统还有后台APP/系统程序在读写文件的

网友A:
MPT挺快的啊,我的Nexus7可以跑到20MB/s.

楼主:
小声说下菊花公司的速度无法忍受

网友B:
我平时用linux 马的传个文件都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T挺快的啊,我的Nexus7可以跑到20MB/s.

MTP这个破玩意看不到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用linux 马的传个文件都是问题。。。。

怎么会?你用的什么手机?

网友:
设置U盘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你用的什么手机?

nexus 5x.......

网友:
U盘模式要求卸载存储器,然后才能重新挂载;如果有应用(如微信)在后台运行,拒不释放存储器,就不能成功重新加载为U盘。这是Mass Storage协议的需求。

所以,对于内部没有物理SD卡,只有一个内部存储器的手机,肯定没办法用U盘模式;有SD的卡的因为上述理由,导致放弃了U盘模式。

如果你要数据传得快,用USB共享那个模式,通过USB在主机出一个网卡,开FTP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