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防尘级别的产品有兄弟做过么? 有事请教。

楼主(2016-06-12):
如图。

我有一个盒子,要做防水防尘,目标定位IP56.

如图,目前的盒子肯定要改。

查了一些防水连接器什么的,很多都是如图的对接的连接器图片。

但是我的盒子,提供的是连接孔,而不是引线出来的啊?

是不是我的盒子,要做修改,不能再出来连接孔,而是要把线做进去密封好,出来就是一根根带线的连接头呢?

网友:
估计你的盒子得改了,出线方式得改了。。

网友:
同意楼上 且省略“估计”两字

网友:
电器IP56:
防尘5: 5  5        防止外物及灰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能完全防止灰尘侵入,但灰尘的侵入量不会影响电器的正常运作
防水6: 6  6        防止大浪浸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电器,可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造成的损坏

网友:
56的要求不算高,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大多数航插都可以做到。

网友:
IP68 才是最麻烦的,问了国内几个做壳体的公司,都不提供这样的产品。

楼主:
谢谢回复的各位。  大概是这种思路

网友:
楼主 搜 防水接头,有很多,这个是我百度图片随便拿个,就长这样子

理解错了,楼主要插头?
是这种,恶劣环境传感器,一般用这个插头。

网友A:
体积有要求吗?要不换个思路, 找个防水防尘适合出线的的大壳子,把你的盒子放里面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有要求吗?要不换个思路, 找个防水防尘适合出线的的大壳子,把你的盒子放里面行不行啊? ...

正确,搞个大的防水盒,吧所有东西扔进去

网友:
10楼正解,更大点的盒子,都扔进去。

网友:
去找找对应标准要求的连接器,实在没有的需要另做保护,

网友:
67就很厉害了,68,难啊
56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