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谁用过赛元微的触摸MCU,触摸效果如何?

楼主(2016-06-12):
求教,大家谁用过赛元微的触摸MCU,触摸效果如何?

其抗干扰性怎么样?

网友:
没用过 我们目前产品上用的是RH6030 家用场景 稳定性还行

网友:
中颖的触摸MCU抗干扰很不错!

网友:
ST的单片机直接上触摸

网友A:
赛元的抗干扰很不错,我们有一个项目,板上“自带”强干扰源,试过不少触摸方案,只有Cypress和赛元的可以正常工作。中颖的方案应该也是很好的,不过这次测试没有测中颖的方案,忘记是什么原因了,IC太大?价钱太贵?
又及:4楼的兄弟,ST的普通单片机方案,要小心,抗干扰是很差的,原理性的缺陷,其它公司的普通IO口RC法实现的方案也同样,看应用场合吧。另外,即使是STM8L系列用CT方式的方案,也是要略差一点的。

网友:
楼上的专业

网友B(2016-09-05):
引用 网友A:
赛元的抗干扰很不错,我们有一个项目,板上“自带”强干扰源,试过不少触摸方案,只有Cypress和赛元的可以 ...

最近要做12按键的触摸矩阵,有没有性价比高的触摸芯片推荐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要做12按键的触摸矩阵,有没有性价比高的触摸芯片推荐几个

塞元的价格  已经不错了。

网友:
已经批量生产赛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赛元的抗干扰很不错,我们有一个项目,板上“自带”强干扰源,试过不少触摸方案,只有Cypress和赛元的可以 ...

ST原理上的缺陷,请问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C:
holtek的触摸方案也挺不错的。很简单。4键的已经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ltek的触摸方案也挺不错的。很简单。4键的已经量产。

HT的简直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oltek的触摸方案也挺不错的。很简单。4键的已经量产。

合泰的 抗干扰 确实要差。

网友:
一直在用自己开发的STM8做的触摸。运行稳定。如果需要可以给你试试。

网友:
运行稳定看什么情况,stm的确实要多花点心思

网友:
民用足够了。你用的哪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合泰的 抗干扰 确实要差。

早些型号确实抗干扰差,后面的新型号改进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些型号确实抗干扰差,后面的新型号改进很多了。

碰到变频的 就彻底歇菜了。82系列的碰到变频器 容易复位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变频的 就彻底歇菜了。82系列的碰到变频器 容易复位不良。

我用的都是81系列的。82的没用过。

网友E(2017-01-09):
引用 网友A:
赛元的抗干扰很不错,我们有一个项目,板上“自带”强干扰源,试过不少触摸方案,只有Cypress和赛元的可以 ...

专业啊,,

请大神推荐一个方案,相对来说稳定点,并且源码是开放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专业啊,,

请大神推荐一个方案,相对来说稳定点,并且源码是开放的,谢谢了~! ...

ST的源码是开放的,可以用于学习。STM8L系列可以做CT触摸按键,稳定性还凑合,可以做产品,不过价格不算低,还不如用赛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T的源码是开放的,可以用于学习。STM8L系列可以做CT触摸按键,稳定性还凑合,可以做产品,不过价格不算 ...

非常感谢~!
大侠,ST的源码开放的您是指的STM8,还是STM32 ?  其实我主要是用来做水位检测,所以必须要修改源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
大侠,ST的源码开放的您是指的STM8,还是STM32 ?  其实我主要是用来做水位检测,所以必须要修 ...

STM8的触摸按键。ST的单片机实现触摸按键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用普通的IO充放电来实现,应该是STM8系列都支持;另一套是用电荷转移法实现的,只有STM8L系列支持。
水位检测的方案,据我所知,赛元是有实现方案的,但是具体情况不详,你可以联系他们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的触摸按键。ST的单片机实现触摸按键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用普通的IO充放电来实现,应该是STM8系列都支 ...

谢谢, 已经跟赛元沟通过了,他们有4段水位检测~!

非常感谢~!

网友:
提供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的触摸IC  水位检测IC, 提供样品和测试板   交期2-3天。 QQ:413003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要做12按键的触摸矩阵,有没有性价比高的触摸芯片推荐几个

       tsm12

网友:
楼主要不要试试我们家的kinetis

网友(2019-07-19):
好,谢谢,最近也有项目在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赛元的抗干扰很不错,我们有一个项目,板上“自带”强干扰源,试过不少触摸方案,只有Cypress和赛元的可以 ...

我们也有触摸IC的需求,麻烦帮忙推荐一下销售人员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有触摸IC的需求,麻烦帮忙推荐一下销售人员的联系方式,谢谢!

官方淘宝店 https://shop366384044.taobao.com/ ,可以先看看,客服提供售前服务的。
赛元FAE技术支持交流QQ:21311328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淘宝店 https://shop366384044.taobao.com/ ,可以先看看,客服提供售前服务的。
赛元FAE技术支持 ...

已加Q已加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