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est IAR Key Generator to support Renesas with Src Library

楼主(2016-06-12):
Hi Every one, Can any one have a Key Gen for Rx and M16 Renesas Controllers?

网友:
Why don't you use the CubeSuite + provided by the Renesas company ?nice day

楼主:
Thanks for your suggestion, IAR is More Easy and Powerful to use.

网友:
标题最好加个求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388-1-1.html

网友:
好像不支持吧?

楼主:
Thanks for the Link, With Unis Generator source library is not getting installed. Required with source library. Thanks for the support.

楼主:
Waiting for your reply friends.

网友:
that's not exists...

楼主:
Thanks unis for your response. you are a great genius. your version of keygen is awesome. After Version 1.4 any new version you made?

网友:
there is no new versions... and I don't think that will be...

楼主:
Very sad to see your message unis. But nice to chat with such a great person.

楼主:
Hi Unis, I have one question, Do you know how to break rar password with out knowing the password?

楼主:
Hi unis,

Can you give me a list of softwares for what you made keygens. I seen your version of keygen for Altium and RAD too , So asking this

网友:
引用 楼主:
Do you know how to break rar password with out knowing the password?

Yes, I know...
Use bruteforce method to find a password (need around 45 days of non stop bruteforcing on a good PC with a power GPU)!
this is the only one way!
Or I as wrote in readme... give me the real license file, and I can extract password from there...

楼主:
Thanks for Reply, Can you explain in detail how to do that brute force method? mean while i will try to get licence file.

楼主:
Can you refer any software for that? I used Atomic rar password recovery, But it is showing estimated time in Years....... :(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Reply, Can you explain in detail how to do that brute force method? mean while i will try ...

I used this one
_http://passwordrecoverytools.com/rar-password.asp
but it is a shit... it shows a fake speed...
It shows the speed, that you can get a pass in less than 2 days...
when I beleave that information I buyed that software, and got a big surprise... The real speed >25x less...
when I discuss it with author, he said that software shows a speed of generating passwords...
it not includes unpacking and checking...
45 days is an approximate speed on my 6-cores PC with dual GPU HD6990!!!
Setup for 8 chars password (charset: a-z,A-Z,0-9)
Good Luck!

楼主:
Hi Unis

I Downloaded the software, compare to Atomic RAR password recovery this is pretty fast. But see the attached image, It shows the estimation in years with that character set combinations and with 8 char length.

楼主:
Hi Unis, Waiting for your reply...........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Unis, Waiting for your reply...........

@archana, do you think that it is an forum to discuss the decryption or cracking?

网友:
you are not Chinese?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Reply, Can you explain in detail how to do that brute force method? mean while i will try ...

forget it.
I read some material before, i think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individuals to crack  rar password.  even if you use the brute force method,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is very very small that you can ignore it.  it very relys on the password dictionary.

楼主:
Oh OK Fine, Thanks for your answers.

楼主:
Hi Unis u can look in to this Licence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Unis u can look in to this Licence file.

This license do not have enough info to decode (which have the lib src password)

楼主:
HI Xiao Ke teacher

Can you help me in the lin password for M16C Controller?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Unis u can look in to this Licence file.

This is not the real License File, therefore there is no password...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Unis, Waiting for your reply...........

I am already gave you answer....
you need good fast PC with a power GPU (beter few GPU)
(in my case it was dual core GPU HD6990 (at the time it was the fastest GPU for bruteforce hashes...))
And read help... Demo version of Accent RPR doesn't use GPU... only CPU (which is slow on your PC, as I see...)
Also you can decrease the pattern (remove some letters)... and so on...
It was more than 2 years ago, I don't remember what exactly I did...
But in the end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easier to find the actual license file!

楼主:
Hi Unis can you share me that key extraction tool..........

网友:
看来要让unis手把手教了,可行性都说了,@archana,只能帮到你这到里了,难不成还要提供key文件(最好已经包含密码的),暴力破解工具,电脑具体配置等等信息么

楼主:
Hi Askme, You misunderstood my question. I asked Unis to share the dotnet tool to extract the password once we load the actual file. It will help one or other time so asked.  Thanks for your replies.

网友:
我是来看英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Askme, You misunderstood my question. I asked Unis to share the dotnet tool to extract the passwo ...

晕了,楼主懂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了,楼主懂中文。

不一定啊,不是有谷歌翻译吗?哈哈

网友:
看楼主头像的小孩,楼主是印度人?

网友:
应该是个不会写中文的华人

楼主:
Hi Friends Dont come with more doubts. Keep concentrating the topic and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Kindly help on the issue.

网友:
unis 还是很厉害。 如果没有unis 破解。 可能IAR 用户量降低5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Unis can you share me that key extraction tool..........

That is not for sh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at is not for share...

Thanks unis, No issue once i get original file will share with you.

楼主:
Hi Unis, Need to know one think. Selected.package file is required to decode password or with original Serial No,  licence activation file also sufficient please let me know.

网友:
can U speak Chinese?

网友:
要注册码的??

楼主:
是的,我可以亚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可以亚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Unis, Need to know one think. Selected.package file is required to decode password or with origin ...

password stored there... in encrypted form of cause...
original license (Selected.package) usually locked to dongle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dongle.
Password are only one for all licenses (but different for each product), So it is safe for a licensee, to share it.

楼主:
Hi Unis, I am trying to get that Package file. But whom ever i know they are using network licence. In the client PC if we open that Package file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in that one. any idea how to get from client PC. Server PC no one is having access.

楼主(2016-07-13):
Hi Friends, Any help on this can be greatly appreci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ha ,,,, The best way is that you should show your photo first....

Haha , How that can be helpful, No side focus ok

楼主:
Hi Unis & 小柯师傅

If really Brute force method works 100%, I will get very high end Server with 12 Core and run for Password. Please confirm before i proceed.

楼主:
Please reply me so that i will start my process. Once i get the key i will share it for all.

网友B:
Even the test for pregnancy can not be 100%
tell me the password and only after that I can say 100% if you can get the password using bruteforce method, or not...
12 cores is nothing!!! Do you hear me? The keyword GPU!!! GPU is not equal to CPU!
For information: inside HD6990 little more than 3000 cores, do you feel the difference?
If you have 12 GPU then you can try... If you say about CPU cores, then forget it...

if you want 100% then you need use all printable characters...
in this case you have: 96^^8 = 7213895789838336 combinations
take calc divide by the speed (pps - passwords per second), and you will get the time which you need to get the 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en the test for pregnancy can not be 100%
tell me the password and only after that I can s ...

Thanks unis for your reply.

So better not to try in this way. All my friends are using network licence. In this case in client PC the file Selected.Package is not having any info all blank. Server they dont have access. How to get in this case?

网友B:
Doesn't matter network license or dongle or what ever else... the file will be there and will have all needed information...
Run "IAR License Manager" and check there the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esn't matter network license or dongle or what ever else... the file will be there and will have a ...

Hi Unis

Network licence in the client PC have Data like this. No other Information found in this one. I found another way to find out Password. Licence Manager is Opening IARUnpacker.exe intern this will call that rar file with password in command line. If the password is correct only this will call Rar file. if not Unpacker is ignoring the call. What i thought is May be unpacker is having password internally for checking. Can we look into this any possibility?

# Feature : ARM.EW.COMPILER_CM
# Version : 1.09
# Checked Out : 2016-07-26 23:59

# Feature : ARM.EW.DEBUGGER_CM
# Version : 1.09
# Checked Out : 2016-07-26 23:59

# Feature : ARM.EW.LIBSRC_CM
# Version : 1.09
# Checked Out : 2016-07-26 23:59

# Feature : ARM.EW.LINKER_CM
# Version : 1.09
# Checked Out : 2016-07-26 23:59

# Feature : ARM.EW.MISRAC_CM
# Version : 1.09
# Checked Out : 2016-07-26 23:59

# Feature : ARM.EW.CRUN_CM
# Version : 1.09
# Checked Out : 2016-07-26 23:59

网友D:
unis is a niubility man in my mi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is is a niubility man in my mind!

Exactly in my mind too. Very much cap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 can understand “niubility” !!!!!

In Chinese Niu means cow,which also means that someone is very capable.Bi(pronunciation Bee),which is used to refer a person rudely,means pussy or fomally genital. Did i misunderstood this?

网友:
archana is a niubility m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oh my god , you chinese is so good ,you completely understand it and your explain is very  ...

Can come one explain what is this?

网友:
引用 网友C:
oh my god , you chinese is so good ,you completely understand it and your explain is very  ...

啪啪哥的意思是:哦,天哪。你的瓷器是那么好,你完全理解了Niubility的意思,并且解释的非常好。

do u know what's the meaning of '啪啪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your explain is right.

i think that you are a open and directly girl.

啪啪啪哥 你就别献丑了 you your都分不清 还想泡外国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啪啪啪哥 你就别献丑了 you your都分不清 还想泡外国妞

哈哈哈~而且句子首字母不大写,代表我的I也用的小写,这么不严谨如何泡外国工程师妹子啊!

网友:
国外的不都是注重版权不用盗版么,还要Key Generator 作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我相亲几十次没成功,我也没怕丑啊,我在香港玩也是说英语,泡外国妞。。。。  ...

你自爆老底,还想撩老外,真以为这个老外不懂汉语吗

网友:
Niu bi 啪啪哥!

网友:
听同事说印度人不用盗版的呀

网友:
我靠,好高大上啊,我们大论坛,居然还有歪果仁。

网友:
楼主如何注册账号的

网友:
好欢乐的帖子
心中无畏便无敌

网友:
楼主好认真,我决然把帖子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说不定老外就喜欢我这款呢,缘分这事谁说的准呢

好歹我要也把握 ...

啪啪哥,就你那外号,你以为老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Hi Unis, How shell we go about it to find pass.................

楼主:
Hi Unis

Can you please add IAR Renesas Synergy in that tool.

installed_features:
ARMRS.EW.COMPILER,1.06;
ARMRS.EW.CRUN,1.06;
ARMRS.EW.CSTAT,1.06;
ARMRS.EW.DEBUGGER,1.06;
ARMRS.EW.LIBSRC,1.06;
ARMRS.EW.LINKER,1.06;
ARMRS.EW.MISRAC,1.06

This is Arm Variant. So Library password also same like ARM.

网友F:
引用 楼主:
Hi Unis

Can you please add IAR Renesas Synergy in that tool.

13 ARMRS.EW.LIBSRC_STD 1.06 LONG NORMAL STANDALONE EXCL INFINITE_KEYS INFINITE_KEYS NEVER NEVER NiL SLM_CODE DEMO NiL NiL Ni NiL NiL 5_MINS NiL oR6JR540IMgz9b9mlw8LLwkGUflQX2vxrFbNyGDRhlLkfVmgU3pCW0jIoBbDzgstLdyIJl2laZ7vTsgWs4xzdn3w

Could you try it?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 ARMRS.EW.LIBSRC_STD 1.06 LONG NORMAL STANDALONE EXCL INFINITE_KEYS INFINITE_KEYS NEVER NEVER Ni ...

Thanks for the response, With the original licence itself library extracted. but the licence is time limited. I asked to add in the tool to generate for full licence. Password is Same ARM. Can you please help me in M16C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 ARMRS.EW.LIBSRC_STD 1.06 LONG NORMAL STANDALONE EXCL INFINITE_KEYS INFINITE_KEYS NEVER NEVER Ni ...

This also worked for Library Extrac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Unis

Can you please add IAR Renesas Synergy in that tool.

I abandoned this project a long time ago. And I don't think that I will release any updat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abandoned this project a long time ago. And I don't think that I will release any updates.

Hi Unis,

This is IOT Based Chip compiler, It may be useful for many people. If any possibility please.

楼主:
Please look into unis, because you have all logic with you to add one more easily. It is very hard for others. try to do needful.

网友:
Chinese are sleeping now.(Forgive my bad chinglish,thanks

楼主:
Hi All

Can any one answer, Whether LMS-1 and LMS-2 both follows sentinelLM Licence Manager? if YES Can we modify LMS-1 source to achieve LMS-2 Licences

楼主:
Unis Boss Try to add only this variant. ARMRS 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 ARMRS.EW.LIBSRC_STD 1.06 LONG NORMAL STANDALONE EXCL INFINITE_KEYS INFINITE_KEYS NEVER NEVER Ni ...

Hi Can you please decode this string and send me the details?

网友(2016-08-13):
我是来看中文地。

网友:
这是英文贴吗、

楼主:
Thanks for all your Support, I can able to decode now and create too.

网友G:
Can you write a post and let us know a real India ?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n you write a post and let us know a real India ?

What do you want me to write?

网友:
引用 楼主:
What do you want me to write?

I think most people in China didn't understand Indian , It would be appreciated if you could introduce something like "How Indian students studies" "How do you think about making money"....
Anyway , nice talking with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