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管5V关闭不了,是不是要大于8.4V 才能关闭?

楼主(2016-06-12):
最近用了PMOS 管 发现给栅极电压 只要比源级电压小 就会导通,我源级接了电池 8.4V 直接 用单片机5V 关闭 ,发现 关闭不了.是不是给栅极电压 要大于8.4V 才能关闭?

网友A:
PMOS是G对S加负电压导通,有门限值
加个几个三极管或MOS管驱动下就可以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是G对S加负电压导通,有门限值
加个几个三极管或MOS管驱动下就可以关闭了 ...

我的意思 就是 只要栅极电压 比源级电压低 就会导通?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重点理解VGS开启电压。

网友:
你查下MOS的参数,有个VGS开启电压 , 一般3V足够打开了,所以你不能关闭是正常的。。

网友:
看规格书,VGS,为负值的某一范围。

网友(2020-06-16):
GS间加个稳压管是否会更好

网友:
 【PMOS 管 关闭条件】标题不合格,被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