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08QGx空闲引脚什么模式功耗最低?

楼主(2016-06-12):
共6个寄存器,PTxD/PTxDD等。输入浮空不妥,输入接地?

网友A:
S08没用过,不过我用STM8,efm32,stm32等单片机都是要设置成输出。设置成输入功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08没用过,不过我用STM8,efm32,stm32等单片机都是要设置成输出。设置成输入功耗很大 ...

AN4441提到了类似的观点:

Tips and tricks to consider when designing for low power:
• Set the pins to a known state. For this family of devices—Never leave floating pins. Floating pins affect the overall
power consumption

但并没有提及用哪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