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牛,如何在linux或osx下安装jlink驱动?[未完全解决]

楼主(2016-06-12):
想使用gdbserver+jlink调试板子,在osx下试了好几回只能检测到jink,但是不能检测到target
板子和jlink本身没有问题,在win下可以检测到arm9,但是在osx下不行。

----------------------------------
今天的奋斗结果,未完全解决日志

楼主:
看起来是像 No CPU core or target device has been selected. 被指定?

网友A:
点苹果图标,然后关于本机里面找找usb设备树下面有没有jlink?在osx里面用过stlink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苹果图标,然后关于本机里面找找usb设备树下面有没有jlink?在osx里面用过stlink没什么问题的。 ...

jlink是可以识别出来的,从system profiler 中可以看到jlink,现在主要是jlink不能检测到target

网友B:
linux 用过,ubuntu X86台试电脑和树莓派都可以.

网友C:
增加关键字 -select USB -device STM32F407VG -if SWD -speed auto -ir  我猜你用的是SWD接口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 用过,ubuntu X86台试电脑和树莓派都可以.

可否指点一下你是怎么用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关键字 -select USB -device STM32F407VG -if SWD -speed auto -ir  我猜你用的是SWD接口调试 ...

-device 这个选项后的参数表示设备吧? 我在jlink的手册中找不到我用的arm芯片怎么办?arm9的内核。
下面这个截图是同样的硬件在win下的信息:

从底部的 ” 1 JTAG device “ 看,是否用的JTAG接口?
1楼的那个日志是直接运行JLinkGDBServer,没有加选项和参数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ice 这个选项后的参数表示设备吧? 我在jlink的手册中找不到我用的arm芯片怎么办?arm9的内核。
下面 ...

升级到5.10版本的JLINK驱动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ice 这个选项后的参数表示设备吧? 我在jlink的手册中找不到我用的arm芯片怎么办?arm9的内核。
下面 ...

没有就直接打ARM内核,根据CPU内核来选

网友A:
是stm32吗?reset接了没?
另外网上找到这个帖子,不知道楼主看了没
http://forum.segger.com/index.php?page=Thread&threadID=11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tm32吗?reset接了没?
另外网上找到这个帖子,不知道楼主看了没
http://forum.segger.com/index.php?pa ...

不是stm32,是一个arm9内核的小众cpu,从某厂商定制的,我用jlink440几乎可以每次都能读出core-id。
多谢你提供的链接,之前没有看过,刚才看了下,应该不是script file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仔细去研读一下UM08001 (J-Link User Guide)吧

楼主:
调了2天后终于又有一块板子可用了。换了一块板子后立马出来了,每次都能连接成功,失败都难。
现在在犹豫要不要死磕找出第一块板子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6-12-31):
卧槽,今天又要用这个链接方式了,还好当初有记录,吼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