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10位 怎么播放16位WAV文件,现在噪音很大,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6-06-12):
DAC 10位  怎么播放16位WAV文件,现在噪音很大,求大师指点!

网友:
可以把16位WAV文件转成8位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掉低位 ??? 我是乱猜的,

网友:
去掉低6位

网友:
右移6位...

网友A:
1、16位WAV  默认使用2进制 补码存放的,不能简单抛弃低位。
   要 +0x8000  后再 右移6位,送 DA 或 PWM
2、WAV文件 有多种格式,一定要确认是 PCM的,不能用ADPCM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6位WAV  默认使用2进制 补码存放的,不能简单抛弃低位。
   要 +0x8000  后再 右移6位,送 DA 或 PWM
2 ...

大师,你好!
+8000是什么意思呢?  是求原码吗?正数 原码补码一样啊,负数需要转换? 不懂?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
+8000是什么意思呢?  是求原码吗?正数 原码补码一样啊,负数需要转换? 不懂?  请指点  ...

adc_data(语音数据)+=0x8000;
你试试

网友B:
WAV格式是有符号16进制    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_data(语音数据)+=0x8000;
你试试

按照你说的+0x8000 确实没噪声 ,非常谢谢大师指点!现在播放16位单声道 没问题了
但 播放8bit 11K  PCM 直接给DA 好像没声音,我左移2位好像 可以播放,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V格式是有符号16进制    看着办吧

是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0x8000 确实没噪声 ,非常谢谢大师指点!现在播放16位单声道 没问题了
但 播放8bit 11K  PC ...

你使用的是10位的DA,直接送DA,不是没有声音,是音量是左移动两位的 1/16。
(功率 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夜深人静时,应该能听到。

网友C:
先看WAVE文件格式,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

DAC一般接受无符号数。

你把WAVE文件转成无符号数,截取高10位,再送DAC,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WAVE文件格式,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

DAC一般接受无符号数。

谢谢大师指点,确实如此;受益匪浅啊

网友:
论坛里面确实有各方面的高手

网友(2017-08-1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确实如此;受益匪浅啊

转成无符号数是指加上0x8000吗?然后再取高10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9-03-16):
引用 网友A:
1、16位WAV  默认使用2进制 补码存放的,不能简单抛弃低位。
   要 +0x8000  后再 右移6位,送 DA 或 PWM
2 ...

直接用除法,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