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51 可以作为天线的切换开关吗

楼主(2016-06-12):
74HC4051 可以作为天线的切换开关吗,针对13.56Mhz的,不知道可不可以,一个RC522,一分8个天线,不知道可不可行?懂的说一下,谢谢,
如果不行,有什么芯片可以1转多路天线的切换开关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
估计差得远吧,,没玩过。

网友:
不可以,要用射频开关

网友A:
这个要用RF Switches,我这用PE4259,一分二,切GPS/GPRS天线的

网友B:
还是用射频专用的切换开关会好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716-1-1.html  以前找的一些射频切换开关!

网友:
肯定不行吧,这工作频率

网友:
两个二极管完成的事情,为何要IC。

网友C:
模拟射频信号 居然能用数字IC来切换就怪了。

网友:
不可以滴

网友:
省钱就用二极管,要质量就上专用射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射频专用的切换开关会好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716-1-1.html  以前找的一些射频切 ...

多谢,提供的东西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射频信号 居然能用数字IC来切换就怪了。

虽然不能用,但是你说的也不对哦, 74HC4051本身就是模拟开关。可以过模拟信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能用,但是你说的也不对哦, 74HC4051本身就是模拟开关。可以过模拟信号的 ...

哦,抱歉了哈。我只看到74HC 就认定是数字IC了,没有查资料,谢谢您的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抱歉了哈。我只看到74HC 就认定是数字IC了,没有查资料,谢谢您的纠正。 ...

共同进步

网友E:
adc Chanel切换,我们是用过了……

网友:
频率频率频率

网友F:
频率和损耗是否能达到要求,不过13.56m也不算高,看一下元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 Chanel切换,我们是用过了……

你这个有点说服性,说明模拟绝对可以通过74HC40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和损耗是否能达到要求,不过13.56m也不算高,看一下元件参数

频率好像可以到50多M吧,对于13.56应该属于洒洒水,应该没问题,过两天我投板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射频信号 居然能用数字IC来切换就怪了。

共同学习,我一开始也觉得是0和1的信号,看手册知道还是可以过模拟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RF Switches,我这用PE4259,一分二,切GPS/GPRS天线的

多谢提供这个RF switches信息,1分2,有点少,价格好像有点点高一些,我后面先打个板测试一下HC4051吧,13.56M说句实在话,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至于天线效果如何,就没搞过了。

距离不需要很高,2个厘米就好

楼主:
谢谢大家都回复

网友:
要试一下感觉偏宜的话开关二极管可靠一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距离不需要很高,2个厘米就好

以前做过用这类模拟开关,没问题的,我当时是驱动9路天线,天线太靠近了,当卡在两个天线中间时两路都能读到,当时客户要求是只能一路能读到,没做成

网友:
RC522,一分8个天线,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过用这类模拟开关,没问题的,我当时是驱动9路天线,天线太靠近了,当卡在两个天线中间时两路都能读到, ...

9路太有才了,上个PDF原理图,可以吗

网友:
音频和MIC信号有能切换的开关IC吗?

网友I:
天线不是讲究阻抗匹配吗   4051至少本身有导通电阻是需要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过用这类模拟开关,没问题的,我当时是驱动9路天线,天线太靠近了,当卡在两个天线中间时两路都能读到, ...

你这个不错,调调电容,把距离调近一点,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线不是讲究阻抗匹配吗   4051至少本身有导通电阻是需要考虑吧

是要考虑,距离短就是了,没关系,2个CM左右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有点说服性,说明模拟绝对可以通过74HC4051

以前的crt彩电好多都是用4053或4066切换模拟信号的。

网友:
调电容,可以调整距离吗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NXP的资料上正弦波-3dB频率响应可到170Mhz。要用74HC的,不要用 74HCT或CD4051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不过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NXP的资料上正弦波-3dB频率响应可到170Mhz。要用74HC的,不要用 74HCT或CD4051的。 ...

明天公布结果,周四收到天猫寄过来的芯片,HC系列的,给我发成CD的,真JB恶心,CD系列绝对不行,已经证明了。然后要我寄回去CD系列的,收到货才发HC系列给我,周五他们收到,已经寄出,明天27号可以收到。

为了确保不拖时间,在嘉立创也下单HC系列的。以防不测
哎……有点怕天猫他们寄过来HCT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NXP的资料上正弦波-3dB频率响应可到170Mhz。要用74HC的,不要用 74HCT或CD4051的。 ...

事实证明可以使用,HC系列才可以,读卡写卡都可以

天猫的快递还没到,嘉里创的先收到了,焊接上,完全可以使用,就是会有衰减,衰减量1V左右,我觉得,我应该把输入信号抬升一点,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7-01-13):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过用这类模拟开关,没问题的,我当时是驱动9路天线,天线太靠近了,当卡在两个天线中间时两路都能读到, ...

RC522切换天线,可以开放个原理图?

网友:
射频的频率限制了普通器件

网友:
楼主不是在讲笑吧,看到5毛钱的东西能当5元美金的用吗?

网友:
会像声音串音那样,有串扰。

网友:
那个频段的插损 crosstalk估计够呛吧

网友:
13MHz应该可以吧,好像电视/录像机的视频输入源切换也是用CD4051类的,视频的贷款也是10M左右。

网友:
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
没啥不可以的 本质这个模拟开关里面也是2个MOS管控制的模拟信号走的沟道。大胆实验就好,之前用74HC4040分频愣是测试到了65MHz手册标注是20MHz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选射频开关。楼主可以试试,注意特性阻抗为50Ω  测试下插损指标就可以了。到时候测试结果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手上有两片HET4051,做一下实验。

网友:
信号幅度小时候切换问题不大,大信号切换要看信号具体幅度,内部串扰情况

网友K:
绝对的瞎搞啊,4051是数字电路的开关,射频开关有专用的射频开关,sky有的,可以去看下

网友:
带宽不够,有专门的高频继电器。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RF Switches,我这用PE4259,一分二,切GPS/GPRS天线的

用PE4259切换过13.56MHZ的nfc天线吗

网友L:
13M算低频了,随便两个二极管就可以,加直流偏置电压就可以空分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3M算低频了,随便两个二极管就可以,加直流偏置电压就可以空分了。

不太懂,能否具体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绝对的瞎搞啊,4051是数字电路的开关,射频开关有专用的射频开关,sky有的,可以去看下 ...

挖坟帖
谁告诉你的额4051是数字电路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太懂,能否具体说明

有射频二极管

网友:
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