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关PIC18 浮点误差

楼主(2016-06-13):
请教 有关PIC18 浮点误差最近用PICC 9.66 ,
  设为  long  double  xx
         u32   yy;
           xx=0.12345678;
          xx*=100000000;
         yy=(u32) xx;

   然后 显示yy  ,发现等于  12345732  ,与原来的数有 百万分之 3的误差,请问 这是为何呢?  编译中 已用32bit的浮点

网友A:
你要知道,32位浮点数表示的数据范围有多大?因此不可能一一映射,只能近似。
要想精度高,请使用定点算法。

网友B:
单精度数只能保证7位有效位,误差也就在百万分到千万分这个段,两个单精度相乘误差限在百万分就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精度数只能保证7位有效位,误差也就在百万分到千万分这个段,两个单精度相乘误差限在百万分就很正常了。 ...

哦  明白了!正好我这个是百万分之几的误差!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32位浮点数表示的数据范围有多大?因此不可能一一映射,只能近似。
要想精度高,请使用定点算法 ...

您好 ,请教 怎样用定位计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教 怎样用定位计算呢?

简单的说就是都 scale 到你能容忍的精度,例如,原来计算 3.14 的,计算过程都按 up scale 到 314 计算,结果再 down scale 到百分之一。

楼主(2016-07-27):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都 scale 到你能容忍的精度,例如,原来计算 3.14 的,计算过程都按 up scale 到 314 计算, ...

哦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