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无线方案?

楼主(2016-06-13):
具体需求:
A产品传数据至B产品,单向传输
A端考虑低功耗,传送数据仅仅是温度和地址,数据量较小
B端不需考虑低功耗,B端有MCU,仅仅用一个接收器也可以
传输距离在1米以内。

最大的最高的要求是便宜,越便宜越好。

目前找的方案,315M/433M可能是比较便宜的了。

请各位大神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红外?NRF24L01?

楼主:
红外怕被挡住
NRF24L01只是发射器,再加一个MCU成本就高了

网友:
就是315M433M那种发射接收模块就行了。

网友:
24LE1,CC1110

网友A:
CC430,  带无线 + MCU

具体型号可以到TI官网上去找下

楼主:
不比315M/433M的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430,  带无线 + MCU

具体型号可以到TI官网上去找下

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B:
要便宜的还315M/433M ? 业余的吧, 315/433 成本高路人皆知,一般便宜的也得1元多一个点吧,用键鼠的2.4G RFIC  做5M 距离轻轻松松的,一个2.4G RFIC 4毛左右的大把选择。

网友:
Bk2433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便宜的还315M/433M ? 业余的吧, 315/433 成本高路人皆知,一般便宜的也得1元多一个点吧,用键鼠的2.4G  ...

谢谢,我来搜索一下

网友C:
A端传温度和地址,那么A端是否需要有个MCU来获取温度,键鼠的那种RFIC应该是最便宜的选择,不过不知道能否从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信息!

网友B:
你看看人家淘宝的鼠标 ,有鼠标、有接收器,要开模具、要加工费、要毛利,人家才卖5.8元,你想想里面的IC  性价比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端传温度和地址,那么A端是否需要有个MCU来获取温度,键鼠的那种RFIC应该是最便宜的选择,不过不知道能否 ...

A端是需要MCU的,最好有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人家淘宝的鼠标 ,有鼠标、有接收器,要开模具、要加工费、要毛利,人家才卖5.8元,你想想里面的I ...

已经在联系了,好像有好几家:上海博通、上海ldctek,西南集成

网友D:
蓝牙4.1 4.0 低功耗 2ua

网友E:
A直接IO口发射,电平估计合适,ASK调制。连无线模块都省了。天线最好大一点点,频率选短波频段,例如蛙鸣7.023MHz。
B端做一个ASK接受,要求比较灵敏的那种。

网友:
压缩成本要求一提出来,各路真正高人就露出水面了,学习了,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直接IO口发射,电平估计合适,ASK调制。连无线模块都省了。天线最好大一点点,频率选短波频段,例如蛙鸣7. ...

替撸主谢谢您,谢谢提醒思路。有个需求和撸主的有些相似,但是后来暂停了,就是近距离无线触发功能。容易实施吗(需要高精尖仪器不)使用IO口直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人家淘宝的鼠标 ,有鼠标、有接收器,要开模具、要加工费、要毛利,人家才卖5.8元,你想想里面的I ...

我以为鼠标就5.8元,原来只是鼠标垫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4.1 4.0 低功耗 2ua

蓝牙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直接IO口发射,电平估计合适,ASK调制。连无线模块都省了。天线最好大一点点,频率选短波频段,例如蛙鸣7. ...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替撸主谢谢您,谢谢提醒思路。有个需求和撸主的有些相似,但是后来暂停了,就是近距离无线触发功能。容易 ...

由于你要求距离仅仅是几米。蛙鸣的电路估计你能找到。发射简化为1个IO直接发射,或许增加个9018等缓冲一下。
接受按照正常的ask接受做即可。只是频率短波电路好实现,不用考虑过多射频的知识。

网友F:
蛙鸣电路看了看一堆元器件,难道能简化成IO+一个三极管?pcb天线?估计撸主也是要求小体积的吧?有相关资源学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你要求距离仅仅是几米。蛙鸣的电路估计你能找到。发射简化为1个IO直接发射,或许增加个9018等缓冲一 ...

不明觉厉。大师明示。可有示意电路?

网友:
帖子沉了么 请高人稍微指点深点

楼主(2016-11-08):
引用 网友F:
蛙鸣电路看了看一堆元器件,难道能简化成IO+一个三极管?pcb天线?估计撸主也是要求小体积的吧?有相关资源 ...

应该类似这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类似这样的电路。

多谢,如果换成纽扣电池 通讯距离3米距离可见距离就ok这样的电路不知道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