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池大伙如何处理,我很纠结

楼主(2016-06-13):
我感觉电池扔了污染环境,可费旧电池往哪放呢?
以前还有电池回收的,现在看不到了

网友:
你好好分类放,回头还是被混在一起收了,无解的

网友:
大环境就是这样,我都是直接扔掉的

网友:
不过现在俺已经不用干电池了,全部换成了7号和5号的1.5V充电锂电池,其它用途的全部使用18650锂电池了

网友:
楼主仔细观察收垃圾的是否会分类去收,否则你是分类了,然后他们再帮你混起来

网友:
大环境问题,无解。。。。。。能不用一次性电池,就不要用,少用。。。。,只能这样了,尽量用可重复利用的充电电池

网友A:
目前干电池可以自由处理,无需特别收集,不会污染环境。
电池的问题主要是重金属污染,而现在合格的干电池都不含汞镉等重金属。
直接扔垃圾桶就行。

大的铅酸电瓶如汽车电瓶已经有很好的回收渠道没有人扔。
而路边摊的充电灯之类的小电器、儿童充电车等才是大问题,里面是铅酸电池,或者极垃圾的镍镉电池,铅、镉是重金属会污染土壤和水源,而没有人回收,这才是大问题!

楼主的电池直接扔了,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垃圾桶上有专门投废电池的口子, 至于他们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

网友:
特地注意了,写着无汞

网友:
我住的小区门口有专门一个回收电池的垃圾桶。
但是他们之后再怎么搞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在中国,无解的

网友:
不要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桶上有专门投废电池的口子, 至于他们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

那就是个样子,垃圾车直接混合起来。

网友:
现在也就鼠标大半年需要买个电池,别的还真没用到过,都记不得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干电池可以自由处理,无需特别收集,不会污染环境。
电池的问题主要是重金属污染,而现在合格的干电池 ...

学习了。

网友:
感觉真的污染环境 都刚在一起了 还没处理

网友:
这是在中国的体制      。。。。。。。。。。。市民的小事情,没有高层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干电池可以自由处理,无需特别收集,不会污染环境。
电池的问题主要是重金属污染,而现在合格的干电池 ...

大胡子说的对。
如果LZ这么care环保的话,就分批扔掉吧,虽说低污染,但集中式丢弃对环境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
好久没有用这种电池了,
只有丢,没有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