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买了带编码器的电机,卖家也没有资料,有见过的...

楼主(2016-06-13):
我想搞个模拟打扇子的动作,不知道怎么设计呢。能控制幅度和频率。

网友:
你这图片不是资料吗?

网友:
A相、B相就是旋转编码器的两个输出信号,增量编码,就像鼠标的滚轮一样。

网友:
这么全的资料?

网友:
图片不是详细资料了么

楼主:
不知道A相B相怎么用呢。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A:
AB是相位相差180度的两个脉冲,如果你单纯粗糙控制速度,只用一相就可以,如果需要高精度或者需要判断电极旋转的方向,就需要AB两相,STM32有专门的编码器接口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用中断自己写,很简单的

网友:
之前也搞过不让堵转的进机,真是坑啊,搞几下齿就打坏了,

网友:
霍尔采样;
不让堵转的电机,一堵就挂,,,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是相位相差180度的两个脉冲,如果你单纯粗糙控制速度,只用一相就可以,如果需要高精度或者需要判断电极 ...

180?那不是反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B是相位相差180度的两个脉冲,如果你单纯粗糙控制速度,只用一相就可以,如果需要高精度或者需要判断电极 ...

是90度不是180度,帮你更正

网友:
60多元的吧?朋友买过,用STM32的做PWM和正交检测,一片能实现两组电机(PWM是四组,但正交编码器我用的只有两组)

网友:
资料讲的很明白哦  每圈11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那不是反相了?

写错了,是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90度不是180度,帮你更正

多谢啦,我一不留神写错了,以前也写过类似的读取程序,简单知道一点

网友D:
lz 可以直接用某一相作为脉冲定时计数,可以反算出平均转角,或者用脉冲数除以定时周期得到平均角速率。不过,lz 的增量光码盘直接计数精度比较低,约33度/脉冲数,解决方法可以用ab正交方波用数字逻辑电路转换为真四倍频,这样角度分辨率提高了四倍,约8.2度/脉冲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可以直接用某一相作为脉冲定时计数,可以反算出平均转角,或者用脉冲数除以定时周期得到平均角速率。不 ...

这个涡轮减速+多级齿轮,这个编码器相对输出级,精度很高了

网友:
硬石有刷直流电机模块资料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Jz0O9 密码:p1y3
有程序可以参考,看了一下,好像只有用到一相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