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发射功率怎么计算的?发射时多消耗的电流*电压?

楼主(2016-06-13):
发射时消耗的功率  -  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
测量发射时候的电流就好了,示波器电流探头

网友:
好像用电功率和发射功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吧,反正没有看见过相关资料。

网友:
发射功率< 发射时消耗的功率
还有,测量时把天线去掉,接BNC接头到综测仪(比如HP8920), 就能看到发射功率了;
具体是不是都发射出去了? 当然不是,BNC接头换回天线,天线发射当然是打折扣了,好的天线匹配=90%*综测仪的测量值

网友:
发射功率用频普仪测量

网友:
功率咋不用功率计

网友(2016-11-18):
用假负载, 无感的50Ω电阻, 测量电压降, 计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