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转出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问题

楼主(2016-06-13):
萌新一只,刚刚装了AD16,画了张小板板,导出gerber和钻孔文件,
这是导出gerber的相关设置

导出的效果图在ad中的效果

钻孔文件相关设置

导出钻孔效果图在ad中的效果

看着都没有问题,但是当用CAM350打开时

发现有部分钻孔跑到了板子的外围

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尝试把了另两种方式——省略前导零或者同时保留前导和尾部零

结果全部钻孔都跑飞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求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别沉了呀

网友A(2017-03-03):
请问能够正确输出gerber文件了吗?

楼主(2017-08-22):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够正确输出gerber文件了吗?

可以了,其实输出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使用CAM350查看的时候比例设置不对,谢谢啦~

网友(2020-04-02):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其实输出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使用CAM350查看的时候比例设置不对,谢谢啦~ ...

这个设置比例在哪里设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把导出的,带txt后缀的文件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其实输出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使用CAM350查看的时候比例设置不对,谢谢啦~ ...

百度了一下,会了。为了方便其他坛友,我把答案添加上来。
答案:
         在cam350自动导入gerber文件的时候,不要急着点“完成(Finish)”按钮,应点“下一步(NEXT)”,然后在钻孔文件里将数据格式改对,
使出的钻孔文件能为1:1(就是其他文件的精度是2:5的,将钻孔文件的精度也改成2:5.(注意:钻孔文件里默认是不一样的))。然后点Finish.

网友:
感谢分享,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