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功能改进调查:原文件无需上传坐标文件

楼主(2016-06-13):
1)我们一直提倡:客户做板提供gerber文件,能提供gerber文件的都还是有一定的经验。转bom清单也好,转坐标文件也好,不在话下!
2)还有一部分提供原文件的客户群体,bom清单还好,因为必须要用,坐标文件让他转真是生不如死,就说不会!
3)你在下pcb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以经有了你的坐标文件,有没有必要提供提供原文件的,不用提供坐标文件,我们自动帮你生成,还有一点是,一般客户的坐标文件转出来后会不会修改,如果行的话,我就准备让提供原文件的那些客户群直接不用提供坐标文件,教他转坐标文件,真是头痛

网友:
支持,PCB还不如自己提取

网友A:
提问 如下:   1. 只给 gerber 文件, 如何 导出  坐标文件??                   2.   ad 设计的pcb 如何导出 坐标文件??    能否 普及一下知识。  有人愿意分享 文字版本的知识。我愿意做视频分享教程给大家。 毕竟视频 一看就懂

网友:
前期一定要教, 出文本教程, 或出视频教程.
否则以后成本很高.

网友:
自动生成,还有一点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 如下:   1. 只给 gerber 文件, 如何 导出  坐标文件??                   2.   ad 设计的pcb 如何 ...

gerber无法导出,我们会自动识别,只要是gerber文件的还是要上传坐标文件, 如果是上传原文件的如ad及protel  pads则我们会提取出坐标文件出来,不用上传坐标文件

网友:
gerber 没专用软件的话,很困难。 用GC2000导,硬是学了1天,最后导出一款要30分钟还多。。

网友:
PCB源文件,不用上坐标,这一点好。

网友:
源文件,细想了一下出错的可能;

网友:
1:封装库,原本是两个零件,做成了1个封装。2:标号对应不上,如重复、错误。3:封装库层做错乱,本来在T层的,做在了B层。

网友:
嘉立创真贴心,这样你们的工作量也大了,是自动导出的?

网友:
PCB和贴片,这2个项目,不宜耦合太紧密
建议,gerber文件,坐标文件,单独提供,甚至下单流程也不应该为了多个smt的拼版而把pcb和smt合并下单

如果我设计这套系统,会先下单pcb,然后,下单smt,同时捆绑到pcb
这时候有个问题,pcb做工程文件,要和其他的smt的板子一起拼来做,可以在pcb下单界面增加一个hold勾选框,下单smt的时候捆绑到pcb订单,再自动档解锁这个hold状态

应该用各种方式鼓励客户做gerber文件,减少PCB厂家工程人员的工作量,就降低了人力成本,相当于纯利润增长,多赚钱才有底气做更好的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PCB就已经有,还有就是拼板,还不如自己转坐标文件来的好。,我现在都是要求提供PCB文件(可以去除走线 ...

Bom万万不可,转出来要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问 如下:   1. 只给 gerber 文件, 如何 导出  坐标文件??                   2.   ad 设计的pcb 如何 ...

请帮参考下面的附件:

网友:
个人观点: 作为电工我觉得还是应该自己学会出这些个文件...

网友C:
胳膊 文件可以给保密增加一些罢了,,,但是也是一个坑,。。。。还是那句话,jlc加快自行开发 的破腿儿软件,,,赶紧,,,软件搞出来了,标准自然统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胳膊 文件可以给保密增加一些罢了,,,但是也是一个坑,。。。。还是那句话,jlc加快自行开发  ...

你是在把嘉立创往更大的坑里推.
自行开发的 EDA 我可以断言五年内不会出, 二十年内不会流行.
你看看 Protel 99 都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把嘉立创往更大的坑里推.
自行开发的 EDA 我可以断言五年内不会出, 二十年内不会流行.
你看看 Prot ...

2009年,与jlc谈过类似问题,当年他们在玩ERP。。。后来ERP咯屁了。。。。今年他们号称要开发EDA,过了俩月,又调查一下是否同时继续玩ERP。。。。

不知道JLC到底想干啥,,,但是偶一直坚持说,jlc坚持去上EDA才是节约成本的正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9年,与jlc谈过类似问题,当年他们在玩ERP。。。后来ERP咯屁了。。。。今年他们号称要开发 ...

如果开发 EDA 还不如直接支持 KiCAD.

ERP 说的有点大, 不如先做一个工程师的零件管理, 可以把自己的物料信息输入, 可以导入 BOM. 可以和自己公司的零件关联, 以后再慢慢扩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发 EDA 还不如直接支持 KiCAD.

ERP 说的有点大, 不如先做一个工程师的零件管理, 可以把自己的物料 ...

  是的,,有钱的话,直接收购 Kicad和eagle,是很快上手的途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钱的话,直接收购 Kicad和eagle,是很快上手的途径了,,,  ...

收购 KiCAD 就算了, 如果收购后没能力维护岂不是糟蹋了, 嘉立创捐助就可以了, 另外 KiCAD 是开源的, 嘉立创直接在源代码下进行开发就可以, 不用重复造轮子.

网友:
JLC正逐步去走传统PCB厂的做法------------发PCB文件,发文本说明,打电话沟通,修改,再沟通,最后确认,然后开始加工..................

JLC现在的优势是借助系统化,大幅降低业务和工程的人力成本
当JLC试图更好服务不规范的客户的时候,会投入越来越多的工程人员
比如,PCB上的某几个元件不贴,某条2D线是一个V-cut,某个管脚在钢网上不开窟窿,可能要打电话逐一确认,还可能要多次电话确认
最糟糕的情况是,因为i时间紧迫,客户和客服都以为自己懂了对方的意思,然后做出来,客户有异议,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