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X200的WIFI居然支持5GHz的频率!

楼主(2016-06-13):
今天看了一下电脑的WIFI链接,突然发现能搜到家里路由器的5G信号,一连接就正常工作了。好几年的旧电脑了居然还能支持WIFI 5G网络,真是没想到。

网友A:
一直都支持的,我10年的机器就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支持的,我10年的机器就支持

前几天买了个无线接收器,还不支持5g

网友:
5GHz的频率, 不是带宽

网友:
十年前的3945也支持5G的A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神奇?是否模块被换成了比较新款的?

没换过,原装的5100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支持的,我10年的机器就支持

我这可是09年买的。5G路由器这两年才普及啊。

网友D:
09年的机器肯定是802.11a,最高只有54Mbps,和2.4G的802.11g速度一样,连802.11n都不如。
现在的5GHz路由器是802.11ac,这个是2011年才出来的技术,2014年正式发布规范,只不过向后兼容802.11a,所以你就连上了……

网友:
我之前的thinkpad T400都支持5G呢

网友:
大师说的对,不可能支持的。09年那时候大多数路由器都是54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09年的机器肯定是802.11a,最高只有54Mbps,和2.4G的802.11g速度一样,连802.11n都不如。
现在的5GHz路由器 ...

学习了,反正54M也够用了。

网友E:
我的X230I都不支持5G啊,搞得我在家里的时候还要拉个网线来用,不想2.4G和5G一起开着,就单独只开了5G的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D:
09年的机器肯定是802.11a,最高只有54Mbps,和2.4G的802.11g速度一样,连802.11n都不如。
现在的5GHz路由器 ...

是的 就是802.11a 54Mbp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可是09年买的。5G路由器这两年才普及啊。

那时候802.11a的标准已经支持5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买了个无线接收器,还不支持5g

你买的太差了 买个贵的就行

网友(2019-06-18):
速度比2.4g快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5g信号穿墙性能比2.4g弱

所以周围的热点也不容易干扰到你家里啊

网友:
是兼容吧,不是5G的带宽,5G不一定是指频率是5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X230I都不支持5G啊,搞得我在家里的时候还要拉个网线来用,不想2.4G和5G一起开着,就单独只开了5G的WIF ...

一起开有什么危害?

网友:
我的老本本X201也支持5G

网友:
引用 网友D:
09年的机器肯定是802.11a,最高只有54Mbps,和2.4G的802.11g速度一样,连802.11n都不如。
现在的5GHz路由器 ...

大師你就有所不知了,城市裡2.4G個個滿格,鄰居個個都是穿牆路由器,11個信道的2.4N速度跑得生不如死。5G a雖然54M吭哧吭哧的跑起碼能跑滿。。。

网友:
如果支持的话改成14信道,爽歪歪。

网友:
T61都能连5G呢

网友:
07年的T60P也能连5G

网友:
我的X230i没有

网友:
我的X200一直在用,以前没注意,后来换路由器有5G,直接就用上了!

网友:
我用的X220也支持5G啊。
我用的X220是从阿莫这里买的,当时说不是国行的,因为CPU是I7的,国行没这种配置的。
现在看起来似乎WIFI模块也用的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09年的机器肯定是802.11a,最高只有54Mbps,和2.4G的802.11g速度一样,连802.11n都不如。
现在的5GHz路由器 ...

牛!真佩服你的知识面。

网友:
macbook pro 2011版的就带5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