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自动化测试,如何自动关闭USB调试授权框?

楼主(2016-06-14):
因为做手机自动化测试,不同手机在相同电脑上,会弹出USB调试授权框,如下图。

因为不能用人工去关闭这个框,请教如何用软件自动关闭这个USB调试授权框?谢谢。

网友:
用机械手

网友:
用机械手点一下确定就行了。

网友:
软件控制不了的,否则不都能控制手机了? 只能在手机外部让机械臂处理,话说手机自动化测试要进入系统?各个厂家都有底层的测试程序,除非你是系统层面或者软件侧面的测试

网友:
iOS的我不清楚,至少andriod 手机上有这种模拟 触摸的软件。我们公司测试部门我见到有人用过。可以找找看。应该可以吧?

楼主:
我已经见到别的厂家已经实现了,没用机械手的,不知是什么原理。

另外如果adb连接正常之后,是可以用adb命令模拟点击来关闭安卓的弹出窗口的。但现在是特殊,因为我们要关闭这个USB调试授权框后,adb命令才能用

网友:
你要是不点击就能用adb.才有问题

网友:
要想实现一是预装软件,要么直接修改系统级别

网友:
/data/misc/adb/adb_keys  查看手机这个路径是否预留默认公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