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打样功能调查之二:原文件下单,bom清单不用上传

楼主(2016-06-14):
嘉立创SMT打样功能改进调查:原文件无需上传坐标文件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031-1-1.html   这点以经确认,坐标不用上传
包括也有网友提出来, 提供原文件的,bom清单也不用上传 ,此点是否可行,我担心的是,很多客户在pcb文件的清单比较随意,导出来后,会正式整理一份标准的详细的bom清单,而有网友认为,pcb中是最完整的 大家怎么看!
当然:就算是我们帮你转好bom清单,我们也会提供你替换的功能

网友:
如果软件用AD,请参照如下操作,生成标准BOM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020-1-1.html

网友:
既然有这个方向, 只要做好免责声明, 不上传 BOM 清单也是可以的.
只要工程师自己有把握, 自己的设计与工厂的理解一致的,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让工厂去处理.

网友:
另外我认为以下两个是极端方向.
一个非常严格, 一个非常宽松.

不采用立创商城库的话,嘉立创将有可能放弃焊接二极管!

smt打样功能调查之二:原文件下单,bom清单不用上传

网友:
以bom为准,pcb元器件不正规或者规格不对很正常。

网友A:
我认为袁总的意思是,源文件提交后,他可以直接出来一个BOM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您直接确认就可以。
如果有问题,可以替换后再确认。
对于一部分正规的PCB来说,可以节约一点时间。

网友B:
BOM需要整理理由:  1 个别不贴装的标号删除,而pcb上就不能随便删除,会导致与原理图工程不配对。2:大部分工程师更改阻值往往是反复计算,反复调试的,可能同一款产品,不同批次只会在bom上体现,原理图只是典型设计,或者说改过BOM比改图纸随意。    3:整理BOM要比图纸容易的多,EXCEL的整理功能远比EDA强大,比方10K,跟小写10k。4: 没有贴装的零件要转到商城采购,还是要整理清单。 5:我是不相信那家公司不用整理BOM.

网友:
6:  最重要的一条,整理BOM相当于给设计者上了一到校验机制。连这道校验都拆掉,可能错误会更多。

网友:
这份工作也许可以这干:系统生成一份BOM,客户可选用或不用或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袁总的意思是,源文件提交后,他可以直接出来一个BOM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您直接确认就可以。
如 ...

是的,主要是样板,很多是采购下单不懂

网友:
如果一款PCB对应多种功能,有些元件是不装的,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M需要整理理由:  1 个别不贴装的标号删除,而pcb上就不能随便删除,会导致与原理图工程不配对。2:大部 ...

版主说的很在理!
一些事情都还没有做好,都在异想天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是样板,很多是采购下单不懂

采购表示不懂下单,让自己下,其实让采购留下技术的联系方式就好

网友:
此方案不可行, PCB 文件不等于 PCBA 的BOM. BOM 一定要越精确越好, 要做到每个元件都有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