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毫欧的测量方案

楼主(2016-06-14):
做实验想测量一些金属薄片的阻值随厚度的变化,金属薄片在0.125-0.5mm不等,最大阻值大概有50mΩ
求教用什么办法能测量到小数点后4位啊,就是到5.2135mΩ这种精度

网友A:
四线法,通恒电流,测两端电压    R=V/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线法,通恒电流,测两端电压    R=V/I

恒流源好做么?

网友:
看看  HIOKI3541微电阻计

网友:
看看这个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BE%AE%E6%AC%A7

网友:
为什么不买测试仪表,或阻或借

网友:
一般的电源都有恒流输出,要看你要求的精度。
通电流尽可能大(前提是铜片不要发烫),时间短,这样电压就没要求这么高,比如通1A的电流,电压范围1-50mv,如果通0.1A,电压0.1-5mv。
你这个电阻范围,通1A电流,用安捷伦34410A测电压足够。
要求再点的话可以用电流方向反转方式消除热电势。

可以看看安捷伦的文档

网友:
相信我 如果你真的要这个精度的毫欧表 买一个绝对比你自己做一个成本低 当然如果你只要这种显示效果而不是真正精度那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这个实验其实是要测量一些金属镀膜的厚度,比如PCB板上覆铜层的厚度,实际厚度很难测量
我的思路是先制作一些精密厚度的金属条板,比如0.5mm厚度的,先测量它的额定长度宽度的电阻值R1
然后测量要监测的金属条的阻值R2,如果两个金属条的长度和宽度相等,那么通过R1/R2之间的比值是可以计算出来R2对应的厚度的
这个东西做出来打算拿到工厂去实际使用,没法一直放在实验室用,所以一些现成的台式欧姆表就很难方便携带和使用了
所以才打算自己做一个,可能我要求的精度太高了,实际上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当然不好做了,测量级的不是点亮LED的恒流源,你要求的测量精度高,横流精度就要高,你还要能够校准这个恒流源

呵呵,买仪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验其实是要测量一些金属镀膜的厚度,比如PCB板上覆铜层的厚度,实际厚度很难测量
我的思路是先制作一 ...

比值的话弄个电桥

网友:
一般测直流电流都是串毫欧电阻的,加个运放

网友B:
以前研究过,最精准的办法是找一个精度高的基准电阻,搭一个相对较稳定的恒流源,一个高分辨位数的AD,用比例法去算。ls有个推荐的帖子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楼主:
刚才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想达到1μm的分辨率,假设参考的金属薄片电阻值是2mΩ,那么如果测试的金属薄片比参考的金属薄片薄了1μm,阻值应该是2.007906mΩ
这样看,其实用不到准确的测量到小数点后第四位,只要能  准确  读取到小数点后第三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研究过,最精准的办法是找一个精度高的基准电阻,搭一个相对较稳定的恒流源,一个高分辨位数的AD,用比 ...

我对电子这方面了解很少,本职专业是做金属材料的,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点的恒流源的帖子推荐一下

网友:
建议直接买成品的豪欧表。

网友(2016-09-09):
引用 楼主:
这个实验其实是要测量一些金属镀膜的厚度,比如PCB板上覆铜层的厚度,实际厚度很难测量
我的思路是先制作一 ...

把待测金属条加工到与参考金属条相同的长宽比做这个表的难度更大。

网友:
用四线法测量硅单晶电阻率的方法。

网友:
可以买个B2961A来测,效果杠杠的 。

网友:
微弱信号当然用同步检波啊,或者说锁定放大,配合4T sensing

网友:
有种电池内阻测试仪,能测到零点几微欧的精度……

网友:
用电桥也可以量

网友(2016-11-29):
lz做腐蚀检测的?

网友:
开尔文四线

网友:
0.1um 可以直接用表测的,日本三丰的有0.1的厚度尺

网友:
精密恒流+四线 +34420

网友:
有现成的仪器,四探针电阻率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