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这些白色的插头插座谁见过?型号?规格?

楼主(2016-06-14):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A:
这个是插头?开玩笑吧!
仅仅是个水密接头!

网友:
尼龙电缆防水固定头,X宝搜PG7-PG48

网友:
防水出线接头

楼主:
谢谢各位了,盒子里应该是电路板,那么这种接头可以焊接吗?还是用线对接。有使用经验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插头?开玩笑吧!
仅仅是个水密接头!

仅仅是个水密接头?
=================
也就是一根完整的线缆从中穿过而已?

网友:
这个是PG接头,密封用的,有大小规格的,比如PG-9 ,PG-11,穿护套电缆,去淘宝搜吧

网友:
就是个航空插头吧,有问的时间,拿着样品到市场上都买回来了

网友:
防水过线头,一个先直接穿过去,孔里有一个防水圈,只要拧紧就可以防水了

网友:
那不是插头  电缆从中间穿过 只是固定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x宝的,几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盒子里应该是电路板,那么这种接头可以焊接吗?还是用线对接。有使用经验的说说。 ...

这个是防水接头,要焊接的是航空接头

楼主:
这么多人回答正确。。。
一个一个感谢你们。
可惜无法给每个人打赏。以后你们发什么主题贴,我有机会看到了,就酌情打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