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我两片595级联,前级正常工作,后级乱码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14):
就是
Write_595_Data(0x0f);
Write_595_Data(0x31);

当第一个字节为0x00时,第二个字节也就是低字节,0x31能正常工作;但是发给第二片的字节不是0时,两片就都乱糟糟的。
/*************************************************************/
sbit OE= P1^2;                 //74HC595片选
sbit STCP=P3^7;   //74HC595锁存命令
sbit MR=P3^6;                        //74HC595复位置0命令
sbit SCK=P1^5;
sbit SDA=P1^3;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1M1=0x28;
        P1M0=0x28;//将P1^5和P1^3设置成开漏

//        SPI_config();
        delay_ms(10);
        OE=0;//片选
        MR=1;//清0

        while(1)
        {
                        STCP=0;
                        OE=1;

                        Write_595_Data(0xff);
                        Write_595_Data(0x02);

                        delay_ms(10);

                        OE=0;//片选开
                        STCP=1;//锁存
                        delay_ms(1000);

        }

}

void Write_595_Data(unsigned char SPI_Data)
{
        char i;
        for(i=0;i<8;i++)
        {
                        SCK=0;

                        if ((SPI_Data & 0x80) == 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_ms(2);
                        SCK=1;
                        delay_ms(2);
                        SPI_Data=SPI_Data<<1;
        }

}

网友A:
CLK信号线对地接一个100pf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信号线对地接一个100pf电容试试

接了,全接了啊、、

网友:
那就是有可能跟布线有关了,可以降低CLK频率试试

网友B:
就发这点代码,请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你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发这点代码,请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你软件问题。

我发上去了,麻烦你看看吧、

网友C:
把你的驱动速率降下来试试看,太高了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EMC设计不太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驱动速率降下来试试看,太高了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EMC设计不太好的时候。 ...

已经很慢了,我都降到秒级了!
我的程序应该没问题吧?
那就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D:
原理图的LED不错,还带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的LED不错,还带颜色

看来带颜色也没什么卵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带颜色也没什么卵用

上示波器啊

楼主:
用示波器测什么?我没一个引脚都有LED显示,串行输出也有LED呀。
测时钟波形吗?

网友:
一般是时钟线有问题,要不就看是什么短路,再不行换芯片看下

网友E:
做过4片级联,没啥问题,看程序和回路图,也没看出啥明显错误

网友F:
把引脚设置成强推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4片级联,没啥问题,看程序和回路图,也没看出啥明显错误

大神别走,我给你吧电路PCB发过去,你帮忙看看是不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引脚设置成强推挽试试

我试试。

网友G:
两芯片互换一下, 看看是不是元器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芯片互换一下, 看看是不是元器件问题

我换过一片了,还是这样。

网友:
把DATA和SCK控制脚设置为推挽,OE可以一直使能。

网友:
把第二片的DS 加个上拉试试 10K

修改: 一 改为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第一片的DS 加个上拉试试 10K

又上拉,在电路图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又上拉,在电路图里

看错了, 第二片的DS加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引脚设置成强推挽试试

好像也不太行

网友:
看起来象有线短路了

网友I:
oe与sda测下是否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oe与sda测下是否粘了

恩恩,全部都测过了。没有断路的。

网友J:
我们是640个595级联,从来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开始OE设置成1,等所有数据就位后,OE再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640个595级联,从来没发现这个问题

640个?
妈呀,大神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640个?
妈呀,大神呀、、、、

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要2000多个级联中间要加驱动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要2000多个级联中间要加驱动芯片的

妈呀,好厉害。
画电路板的人肯定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错了, 第二片的DS加上啦

恩恩,太谢谢您了、

有了你的提醒,我好像找到原因了。
我在第二片的DS上加了一个10K上拉电阻到VCC,又加了一个105到地,这样的话情况好多了,最起码不会乱得离谱了。
我又在SCK上加了一个电容到地,这下基本稳定了,目前已经能正常运行了。

就是电路板的原因没别的了。
本来我每个时钟和数据IO都有上拉和对地电容呢,结果布板的时候都靠近单片机那一边了,74HC595里单片机非常的远,在板子的另一端。我也不懂什么叫电磁兼容,基本上都是本着能连上的原则布的线。
出问题是非常正常的,可怜我研究了一天了。。。
估计这个板还会有N多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信号线对地接一个100pf电容试试

现在明白了,我接是接了,但是布板的时候没有靠近74HC595,放到单片机那边了,离得太远,估计走线也有问题,干扰太大。
现在又在595旁边又跨了一个电容,现在好使了。

网友K:
595应该很容易打发的。板子布线有多糟糕才能让595不工作。

网友:
有木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K:
595应该很容易打发的。板子布线有多糟糕才能让595不工作。

我需要学习

楼主:
不是不是,一个课设。

网友:
很像麻将机。

网友:
淘宝买个100元的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应该很容易定位问题

网友:
说麻将机的,都什么眼神。。。明显红绿灯控制系统。。。。

网友:
用tm1637 吧,几毛钱一片外围简单。2片595怎么也得1块钱布线还麻烦

网友L:
595的驱动电路大了,内部逻辑出错。换大电流的595,或减少扫描时间,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595的驱动电路大了,内部逻辑出错。换大电流的595,或减少扫描时间,减小电流。 ...

大电流的?595还有不同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的?595还有不同的型号?

595有驱动200毫安的。专门用于驱动LED的。

网友:
可以考虑加电容

楼主:
对,是的我在SCK加了电容

楼主:
应该是板子画的有问题,加了电容后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