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下有没有水中用的外壳结构

楼主(2016-06-14):
大家好:
        最近要做一个产品,需要完全放在水中使用,大概在水下20cm的地方,而且需要终身水中使用,非常头疼

        问下有没有合适的外壳能做到完全防水呢?

        或者有哪位大神知道类似的防水结构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钢外壳,封焊。散热就不用太注意了。

网友B:
什么水?海水淡水,水温

网友C:
铝防水外壳  ,高强度长寿的塑料壳体也行。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外壳呢?圆形的最好。产品里面有一个无线模块,铝的话屏蔽太厉害,估计得用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防水外壳  ,高强度长寿的塑料壳体也行。

哈哈,前几天寻外壳,就是您帮忙的,三合的壳体配套很齐全啊,液晶屏,按键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外壳,封焊。散热就不用太注意了。

得拆机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水?海水淡水,水温

游泳池里面,淡水,水温常年25℃,再冷人民群众不答应

楼主:
早,人工置顶一个

网友D:
简单,找个质量好的塑料水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找个质量好的塑料水壶就行了。

也是,买个矿泉水瓶子,把板子塞进去,又省钱,又办事,挺不错,但是怎么和人家解释我们这个不是逗你玩呢??

网友E:
下水道用的塑料管就可以了。,封口用防水胶,,,酚醛树脂,之类的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水道用的塑料管就可以了。,封口用防水胶,,,酚醛树脂,之类的亦可 ...

有没有现成的壳体呢??找外壳真是个头疼的活。。。每次都在这难受好一阵儿

网友:
环氧灌胶

网友:
你研究一下制冰机的抽水水泵

网友:
参看喷泉的设计,防护等级要IP67

网友:
直接注塑密封

网友:
PVC水管自己搞,加两个堵头,供电PGX接头

网友F:
环氧灌胶

要什么外壳,直接就是个实心的

网友G:
在水下20cm的地方,很好奇楼主用的哪种无线模块?试过能通信没?
据说水下对无线信号衰减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水下20cm的地方,很好奇楼主用的哪种无线模块?试过能通信没?
据说水下对无线信号衰减很厉害。 ...

准备测试433的天线,没有那么夸张,壳体会有一部分露出水面,正好把天线放进去,只是电路部分要工作在水中

网友:
无线信号在水中衰减非常厉害,不知道你有没有试验过。楼主想做防水的壳体可以跟我联系,负责任的说,我是专业的。

网友:
喷泉。。。连水泵带射灯一套。

网友:
楼上是卖家还是生产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环氧灌胶

要什么外壳,直接就是个实心的

嗯,前期有这个思路,但是里面需要更换纽扣电池,需要开盖,这样的话电池所在部位就没办法灌胶,假如浸水,麻烦大了

网友:
有专门的防水

网友:
大壳套小壳。随便找个外壳,核心部分放在矿泉水瓶子里面。矿泉水外壳不进水,随便找的外壳套在矿泉水瓶子外面,可以进水。如果需要下沉,外壳里面灌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