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SMT机贴器件的零度放置规则

楼主(2016-06-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清晰明了. 看到熟悉的规矩,心里是多么爽呀.

网友A:
要求根据编带方向来确定封装角度?

这个感觉比较难,不过对于JLC是省了不少人工,对于用户加工快

网友:
支持一下,按照规范做是个好习惯

网友:
不错不错, 有这个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根据编带方向来确定封装角度?

这个感觉比较难,不过对于JLC是省了不少人工,对于用户加工快 ...

本来就应该这样.

网友B:
楼主这是排阻, 图放错了.

2016-06-14 22_06_02-嘉立创SMT器件的编带方向.pdf - Adobe Acrobat

网友C:
原点位置是否一定要求在正中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排阻, 图放错了.

应该是封装规格那里写错了,SOT-23在第一种已经说过了

网友C:
SOT23的封装,如3脚的三极管,如果方向是向上的,是否一定贴错,按理说3脚怎么贴都不会错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T23的封装,如3脚的三极管,如果方向是向上的,是否一定贴错,按理说3脚怎么贴都不会错的呀? ...

为了自动化, 如果第三脚在上面上面就需要人工修正一下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点位置是否一定要求在正中间呢?

这是必需的, 不然你让贴片机的吸嘴吸哪里?

网友A:
IPC规范里面有类似的内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C规范里面有类似的内容吗?

编带方向看 EIA-481标准,
不过对于 QFN 封装, 要参考制造商给出的编带信息.

网友:
不错的资料  待会把封装都改成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带方向看 EIA-481标准,
不过对于 QFN 封装, 要参考制造商给出的编带信息.

好的,谢谢!

网友:
有规范好!支持!

网友:
非常合理的建议,有规矩才能成方圆

网友D:
我考虑的是:打样条条框框这么多,有多少人会为了这个样板打样规则而去更改PCB,最后的结果只是为了测试样板功能而已,最后并不能在JLC进行量产。

在自己设计的产品规则和JLC打样规则中取舍,我估计绝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按自己的规则办事

网友:
支持,按照规范做是个好习惯!!!    折算是JLC-SMT自定义标准,,以后能上升的国标???还是直接去  IEEE 找标准???

网友B:
原点不放中间导出来的坐标还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点不放中间导出来的坐标还对吗?

零件中心位置,和你零件本身的原点位置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零件中心位置,和你零件本身的原点位置不是一回事

哦, 谢谢, 我去测试一下, 看看导出的坐标值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 我去测试一下, 看看导出的坐标值对不对.

尝试解释 Protel 系 封装库的中心点.

导出的 Mid 坐标是根据焊盘计算出来的.  Ref: 是你设置上的那个封装库的中心.  Pad, 是1号焊盘的中心坐标

不规则器件:Mid可能会计算错误, 此时就用得上Ref了.

Ref扩展用法: 中心点 跟 重心点不重合的时候. 取料就会出现取不稳,  此时就可以根据 这两个中心点算出取料偏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零件中心位置,和你零件本身的原点位置不是一回事

不对, 不对, PCB 封装的中心点一定要和零件中心点一致, 否则导出来的坐标完全是错的.
刚刚故意把一个电阻的中心点偏移, 然后放在如下图位置, 导出来后的数据显示, 这个电阻是在 0,0 上, 明显不对嘛.
做封装时一定要将零件的中间点放在原点上, 除非有特殊封装实在没有办法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考虑的是:打样条条框框这么多,有多少人会为了这个样板打样规则而去更改PCB,最后的结果只是为了测试样 ...

如果需要SMT工艺,这是必须遵守的规则。
PCB导出的坐标信息包含旋转角度信息。阻容器件在编带上的0度角是横着放置。
如果封装库中电阻是横着摆放,PIN1在左边。PCB文件中电阻也是横着摆放,PIN1在左,那么导出的坐标文件中该器件的旋转角度为0。SMT时器件位置正确。
如果封装库中电阻是竖着摆放,PIN1在上边,PCB文件中电阻还是横着摆放,PIN1在左,那么导出的坐标文件中该器件的旋转角度为90。SMT时器件将被旋转90度,器件会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 不对, PCB 封装的中心点一定要和零件中心点一致, 否则导出来的坐标完全是错的.
刚刚故意把一个电阻 ...

搞不懂你说的意思
我用PROTEL99SE的,零件的原点大多都是在原件的1脚上的,有时候为了精确放置,也放中心的,比如轻触开关

网友:
还有89,252的也很常用

网友F:
是不是电阻电容不能一会横一会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电阻电容不能一会横一会竖了?

只规定做封装时的角度, 放到 PCB 板上后怎么样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第7种封装规格:两个引脚的贴片电阻电容,这种器件无极性,只能0度或者180度放置。

贴片电阻电 ...

这也太死板了吧。整个板子贴片电容只能横着放??
电阻也只能横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太死板了吧。整个板子贴片电容只能横着放??
电阻也只能横着放??

也是不清楚,能解析下 这个是做元件时原始的放置图对吗?输出SMT信息还是有零件角度 机器按这个角度信息贴片 还是只能是横放??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7种封装规格:两个引脚的贴片电阻电容,这种器件无极性,只能0度或者180度放置。

贴片电阻电 ...

建议把电阻电容的编带和封装图也放到规则里去.

网友:
看了这个图就懂了,学习了

网友I:
做封装的时候按照编带的方向,layout的时候任意旋转角度都可以吗?
比如说LQFP的旋转45°?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封装的时候按照编带的方向,layout的时候任意旋转角度都可以吗?
比如说LQFP的旋转45°? ...

只要做封装时按规矩.
放 PCB 上当然可以.

网友:
懂规矩,学规矩!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7种封装规格:两个引脚的贴片电阻电容,这种器件无极性,只能0度或者180度放置。

贴片电阻电 ...

sot-23封装的方向是不是一定要和你规则方向相同?

protell99元件库里0度方向正好和规则里差90度

另外,商城购物页面下载的SOT-23-3L封装也与规则里的方向差180度

网友:
还有 LQFP64 商城提供的封装与PROTEL99相同,但与规则中的图相差90度

晕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要求根据编带方向来确定封装角度?

这个感觉比较难,不过对于JLC是省了不少人工,对于用户加工快 ...

只是做零件库是按规则 layout时还是正常来,不难 也对 这样就不需要区分正负极 因为软件会告诉贴片机器元件相对0度摆放角度

网友:
我自己库里的3528   我把0度方向调过来,但脚号正好相反,这是是否合规?

网友:
搭车问下 PADS Radial MOV摆放的元件不能导出SMT坐标 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是做零件库是按规则 layout时还是正常来,不难 也对 这样就不需要区分正负极 因为软件会告诉贴片机器元 ...

改改元件库的方向不难,难的是已经放置的元件需要和库更新

如果涉及到PCB更新迭代,很多元件方向需要调整

网友G:
另外

钽电容、二极管可能用到同一封装,如3528

但钽电容、二极管的编带方向是相反的。

是不是PCB设计 钽电容、二极管要用不同的封装(即便他们实际封装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外

钽电容、二极管可能用到同一封装,如3528

画 PCB 时不同类型的元件一定要用不同的封装.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大家能改PCB角度最好,这样我们的SMT工作人员的审查、调整工作效率最高。

现在角度都不统一,导致我们的工 ...

还没用  但是好像上传资料后 有个模拟图  要是可以能搞个可以在模拟图上确认 自助修改极性 这样用户有两个选择:一、自己确认贴片位置,极性  二、按JLC的封装做 基本不用修改,但是自己确认 但是多次打样后 因为元件库一样  就可以不用确认而不会错

网友K:
这个文档是不是规定了制作PCB元件封装的方向,和元件在PCB上面的实际方向并不相关?

比如这是三极管的封装的方向,但是在PCB上面可以用下面的方向来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文档是不是规定了制作PCB元件封装的方向,和元件在PCB上面的实际方向并不相关?

只是规定了封装库怎么画.  (初始 0 度 的图形样式.)

实际PCB上可以随便你旋转多少,  123.333度.  251.2度...  1.22度等等.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还没用  但是好像上传资料后 有个模拟图  要是可以能搞个可以在模拟图上确认 自助修改极性 这样用户有两 ...

线下 模拟贴装: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995-1-1.html

网友:
像这样的封装如何?
我们公司的为了小型化和紧凑化,元件都没有外围丝印的。

网友M:
我们公司自己二手的贴片机都是我兼职编程。也打算把我的元件库更新一下方向,否则每次都要调整半天。不过有些相同封装的原件进料角度可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公司自己二手的贴片机都是我兼职编程。也打算把我的元件库更新一下方向,否则每次都要调整半天。不过有 ...

同一个制造商一样封装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线下 模拟贴装: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995-1-1.html

还不错 上次浮躁 打开不会用就删掉了 有几个问题:一、这个只是查看导出正确与否  我用“怕的是”的Radial move功能放置元件 但是导不出坐标 要是能在这里手动放置就好 二、有个视频讲解 我电脑没声音 但是大体明白 就是里面有2个SOP8好像放90度?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不错 上次浮躁 打开不会用就删掉了 有几个问题:一、这个只是查看导出正确与否  我用“怕的是”的Radia ...

1: 手工放点, 还做不到. (逆向坐标不容易做)
2: 视频里的SOP-8  跟模拟软件上自带的封装刚好错了90度. 模拟软件封装是根据编带物料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