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PWM对占空比有要求么?

楼主(2016-06-14):
我的步进电机是57两相 驱动器是TB6600 32细分 电压24V 我现在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占空比是50% 转速在200转/分钟 电机抖动比较大 ,

现在买了一个步进电机脉冲控制器 用示波器测量占空比在60--70%左右 电机抖动很小。

所以问一下 PWM 占空比大小给驱动器  对步进电机有影响么?

网友:
调整占空比可以调整步进电机的电流和力矩

网友A:
基本无,驱动器只要能捕捉到输入脉冲的沿信号即可

网友:
PWM在直接驱动的时候,占空比才有用;   如果你是使用步进驱动器的话,那么占空比没啥用,因为步进驱动器只关心你的频率,不关心你的占空比;

网友:
LZ的情况很神奇哦,没用过TB6600, 如果PWM是步进脉冲,频率一样,他的抖动和不抖动是怎么出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无,驱动器只要能捕捉到输入脉冲的沿信号即可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有兴趣玩一下我们步进驱动芯片吗?带电流自适应功能 256细分

网友:
驱动器不是直接识别频率么?跟脉宽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玩一下我们步进驱动芯片吗?带电流自适应功能 256细分

什么型号

楼主:
你的电机样式我们在用 你是做电机的么?

网友:
你的电机抖是因为你的脉冲发生器产生的脉冲频率不对,与占空比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玩一下我们步进驱动芯片吗?带电流自适应功能 256细分

啥芯片?发点资料啊??

网友:
话说,板上是否有光耦。有的话,对比过光耦输入前与输出后的波形吗。看看不同占空比时,信号差异有多大。 另外,除了抖动大外,走的角度是否异常

之前碰到过有客户是因为信号通道中用了光耦,而光耦的负载电阻没选择对,导致出问题

网友:
加我995971182,发资料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芯片?发点资料啊??

加995971182.发资料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