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的硬盘坏了,听声音是硬盘不转了,如何修复呢

楼主(2016-06-15):
我的华硕F8se笔记本用了7年了,上上周周日在看本地电视剧时突然卡住视频不动了,快进进不了,但是鼠标可以动,等了不到1分站,电脑就自动关机了。后开机,一直起不来,显示下面的界面。
中午找修电脑的看了下说肯定是硬盘坏了,需要开盘做数据恢复,时间7-15天,费用1500,用他买的3万多的PC3000软件做数据修复。后来出差了就没弄,出差回来后继续折腾,听声音好像硬盘没有转。

前几天买了一个新的硬盘装在笔记本上,做了系统,笔记本工作正常。再把坏的硬盘装上,无法开机,和以前提示一样,说明确实是硬盘坏了。

硬盘上有好多重要的数据,文档,丢了可惜,想用一种比较简洁的方法救活硬盘,各位高手有推荐的方法吗?

硬盘参数:250GB,希捷。如下图:

网友A:
买一个同样的硬盘,换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同样的硬盘,换驱动板。

驱动板是硬盘外面的PCB吗?

网友A:
对,确定是电机不转,成功可能性大于50% 。话说,当年我们一个硬盘坏了,数据恢复的要2000,哥一看,电机驱动IC烧了个洞,果断自己换了IC,节省了2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确定是电机不转,成功可能性大于50% 。话说,当年我们一个硬盘坏了,数据恢复的要2000,哥一看,电机驱 ...

好的,,我找找看能否找到驱动板,先歇歇啦

网友B:
前两天我的也是一样,开机听到卡卡卡声音,以为是电脑喇叭问题,把电脑翻过来,结果不想了,再次开机,识别不到机械硬盘,开机瞬间听不到硬盘转动声音。
(笔记本有两个硬盘,一个固态一个机械)

淘宝上问了开盘恢复数据价格,800块钱。

真是大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我的也是一样,开机听到卡卡卡声音,以为是电脑喇叭问题,把电脑翻过来,结果不想了,再次开机,识别 ...

嗯,你的盘现在数据恢复了没

网友C:
买个同型号硬盘电路板换上,好的可能性9成。
当年一个ST 80G硬盘被220V电了,换了硬盘PCB居然可以读写,虽然速度极慢不到1MBPS,但确实把所有数据都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同型号硬盘电路板换上,好的可能性9成。
当年一个ST 80G硬盘被220V电了,换了硬盘PCB居然可以读写,虽 ...

谢谢,很好的经验,这样不用花大价钱就可以恢复数据了,且很保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好的经验,这样不用花大价钱就可以恢复数据了,且很保密。

你的盘与陈冠希盘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的盘现在数据恢复了没

没呢 买了新的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你的盘现在数据恢复了没

店家说恢复还不是完整的 可能会损坏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盘与陈冠希盘一样?

呃,没有那个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家说恢复还不是完整的 可能会损坏文件的。

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我要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E:
宝宝上有卖驱动板的,一般也就是驱动板坏,硬盘里面的东西坏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如果坏了,只能认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宝宝上有卖驱动板的,一般也就是驱动板坏,硬盘里面的东西坏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如果坏了,只能认命了。 ...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希捷不愧是暴毙王啊   我手上已经有两块这种暴毙硬盘了

网友F:
不过我的硬盘都是不是在用时发生故障的,都是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就不转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买个同型号硬盘电路板换上,好的可能性9成。
当年一个ST 80G硬盘被220V电了,换了硬盘PCB居然可以读写,虽 ...

楼主这种非外伤的不转,确实很麻烦.   我出问题的2块希捷都换过电路板,仍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我的硬盘都是不是在用时发生故障的,都是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就不转了

这硬盘太不结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种非外伤的不转,确实很麻烦.   我出问题的2块希捷都换过电路板,仍不转 ...

我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再说,毕竟这种方法最简单了

网友G:
有可能是磁头卡在碟片上了,我遇到过,自己拆开手动复位后把大部分数据读出来,然后就挂掉了,这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给硬盘通电,然后拍两下,卡住的磁头一般就能归位,然后就可以读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磁头卡在碟片上了,我遇到过,自己拆开手动复位后把大部分数据读出来,然后就挂掉了,这是错误的做 ...

多谢提供另一个方法。。

装在笔记本上怎么拍硬盘呢?

网友H:
有人说换主板,因为主板上有存储芯片的,据说硬盘换了主板后会有问题,需要把那个存储芯片也换回去,具体没操作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磁头卡在碟片上了,我遇到过,自己拆开手动复位后把大部分数据读出来,然后就挂掉了,这是错误的做 ...

如果不是这种问题,本来没事的,结果拍了两下,磁头撞碟了·····彻底结束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是这种问题,本来没事的,结果拍了两下,磁头撞碟了·····彻底结束 ...

就是因为磁头粘在碟片上导致卡住的,我当年用的联想本里的希捷盘就是这样,有无尘环境条件的可以开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因为磁头粘在碟片上导致卡住的,我当年用的联想本里的希捷盘就是这样,有无尘环境条件的可以开盘看看 ...

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一块笔记本的希捷就是不转,震动后能转了.  但最后数据还没能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人说换主板,因为主板上有存储芯片的,据说硬盘换了主板后会有问题,需要把那个存储芯片也换回去,具体没 ...

上面两位换主板(驱动板)的,好像没提换存储芯片这事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位换主板(驱动板)的,好像没提换存储芯片这事啊

他们也没说换完后很好用啊。我看网上卖主板的好像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们也没说换完后很好用啊。我看网上卖主板的好像有这回事

嗯,,周末了找个主板换上试试

网友H:
温馨提示:硬盘换板是需要将原电路板(即坏板)的BIOS或芯片换到好板子上,这样硬盘才能被识别到。如果不会换可以寄过来免费换 或找附近修手机的换下商品是原装拆机硬盘电板,质量无忧。由于本店商品品类过多,导致部份板号的电路板没有上架,在本店搜索不到的产品,麻烦联系客服。谢谢!
这是在淘宝上搜硬板主板上边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温馨提示:硬盘换板是需要将原电路板(即坏板)的BIOS或芯片换到好板子上,这样硬盘才能被识别到。如果不会 ...

谢谢提醒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帮助,今天把硬盘的驱动板打开一看,果然是板子的出问题了,见下图,LSI大芯片的上方的接触点似乎没有了或完全氧化了,运气好的话明天上烙铁焊几下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同型号硬盘电路板换上,好的可能性9成。
当年一个ST 80G硬盘被220V电了,换了硬盘PCB居然可以读写,虽 ...

前辈,驱动板上的几个大芯片要不要换到新的驱动板上,有位网友说需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同样的硬盘,换驱动板。

确实是主板出了问题,接口直接无法直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驱动板上的几个大芯片要不要换到新的驱动板上,有位网友说需要换 ...

我买的时候网上也说要换,我买的板型号相同但上面芯片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要换的芯片,试试看的心态接上能拷出数据我就没管,数据拷完任务就完成了,虽然速度只有一兆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人说换主板,因为主板上有存储芯片的,据说硬盘换了主板后会有问题,需要把那个存储芯片也换回去,具体没 ...

LSI 好像是个磁盘控制器,ESMT是个SDRAM

TI的那个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st的是个Flash???

这么说来只用换ST的那个8脚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时候网上也说要换,我买的板型号相同但上面芯片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要换的芯片,试试看的心态接上 ...

好的,,,,今天找了一圈没到一个和我的一样的。。

明天去TB上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时候网上也说要换,我买的板型号相同但上面芯片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要换的芯片,试试看的心态接上 ...

这个是只要芯片分析,换的话估计只换ST的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找到ST芯片的资料了

网友I:
换驱动板,搬flash芯片,驱动板淘宝找版号跟REV,我换过

网友:
版号可能要撕掉条码黏子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驱动板,搬flash芯片,驱动板淘宝找版号跟REV,我换过

好的,,我先在附件的实体店看看能否买到,买不到在去TB

网友H:
引用 楼主:
LSI 好像是个磁盘控制器,ESMT是个SDRAM

TI的那个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st的是个Flash???

你要找到同型号的主板,然后换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找到同型号的主板,然后换存储器

1、型号应该是PCB的那个吧?
2、型号一样,硬盘大小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1、型号应该是PCB的那个吧?
2、型号一样,硬盘大小不一样可以吗?

这个我不清楚,你去淘宝看看吧,上边很多卖硬盘主板的,很便宜,你把型号给他,拍个照片给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不清楚,你去淘宝看看吧,上边很多卖硬盘主板的,很便宜,你把型号给他,拍个照片给他看看 ...

好的,谢啦

网友I:
我上次买,卖家说只要pcb上的号码跟REV就可以了,他们说不看条码的号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次买,卖家说只要pcb上的号码跟REV就可以了,他们说不看条码的号码的

昨天晚上买驱动主板了,和卖家聊了会,说我的盘内部出问题了,不是主板的问题,后来就没有买

下面是我开机后硬盘的声音,听着是从内部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时候网上也说要换,我买的板型号相同但上面芯片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要换的芯片,试试看的心态接上 ...

ls能否帮听下这个声音,能否修好呢

声音见上面的附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ls能否帮听下这个声音,能否修好呢

声音见上面的附件

不可能 听出来,你真是磨叽啊,买个板回来试啊,死马当活马医。你这么磨叽没有敢再和你说了,要是买回来还是修不好你是不是要骂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 听出来,你真是磨叽啊,买个板回来试啊,死马当活马医。你这么磨叽没有敢再和你说了,要是买回来 ...

呵呵,,上午已经买了。。

网友:
出了这种事,要有一个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