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发4G DTU 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楼主(2016-06-15):
目前有两种方案:
1、特殊点儿的4G模块,就跟GPRS DTU一样  外面弄个单片机。 可行吗? 将来会不会跟不上发展啊?
2、普通的4G模块,估计单片机费劲了,上个linux系统?  那科芯片合适啊?

网友A:
4G通信,用单片机,你外面接口怎么弄?
串口,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楼主:
之前的GPRS 完全够用,只是怕将来没2G信号了。  单片机还是用串口 AT命令 与4G模块通讯。   但总觉得这样的做法不是很正常啊!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通信,用单片机,你外面接口怎么弄?
串口,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只是取代之前的2G DTU  数据量不大

网友B:
早晚上系统。参见小灵通退市。

网友:
用4G大材小用,事实上移动已经开始布局物联网专用4G。叫窄带物联网,4.5G.  只提供低速商用数据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取代之前的2G DTU  数据量不大

如果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现在4G都能同时支持串口和USB的。

我们应用中用的USB,收发短信什么的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现在4G都能同时支持串口和USB的。

你们上的linux 系统吗? 能给推荐下 如果上系统用哪款芯片合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上的linux 系统吗? 能给推荐下 如果上系统用哪款芯片合适吗

嗯,用linux

你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arm9就可以了。

现在4G模块基本上都有ECM接口,用USB方式,很简单,连ppp拨号都不用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晚上系统。参见小灵通退市。

你的意思是 用款ARM 跑个linux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用linux

你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arm9就可以了。

你家用的那款芯片  方便透露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家用的那款芯片  方便透露下吗

论坛里的新唐的不错,内置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的新唐的不错,内置RAM

工业应用,室外环境 夏日暴晒 七八十度,冬天零下三十多度。 新塘的质量?

楼主:
手上到是有现成的at91sam9g20的产品,只是这款芯片是不是过时了。新产品用它,也不知还能供货几年。

网友:
正在用SIMCOM的4G,不过不得不说几乎没有支持,USB的话也是虚拟成多个tty(串口)设备。还是需要PPPD的。
如果也用这个可以参考我以前写的博客:
http://blog.csdn.net/sy373466062/article/details/51474346

网友C:
另外我们的话用的芯片是AM335X和i.MX6Q,不过对于这些4G,如果流量不大,那么ARM9就足够,我们下次准备用imx28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们的话用的芯片是AM335X和i.MX6Q,不过对于这些4G,如果流量不大,那么ARM9就足够,我们下次准备用im ...

十分感谢!

网友D:
现在用3G。客户要4G,其实3G就够了,非要4G。3G在linux是虚拟串口。4G方式变了。不知咋弄。

网友E:
3G 4G常见的是USB接口。
AT91SAM9X25
AT91SAM9G25
AM3352
IMX6UL
IMX280

自己搜资料比较下 价格上ATMEL非常给力,或者IMX280也可以, AM335和IMX6稍微贵一些。
纯跑4G数据ARM9 400M跑linux经济实惠轻松给力,pppoe拨号和网络等接口都给你准备好了。

需要显示的话参考同系列的AT91SAM9X35  IMX283 IMX287  或者AM335 IMX6系列。

供货不用担心,atmel TI FSL都不给力了 你也就别指望其他公司了。。。
多少年前的AT91SAM9200  9260都还在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3G。客户要4G,其实3G就够了,非要4G。3G在linux是虚拟串口。4G方式变了。不知咋弄。 ...

我这边的应用GPRS完全够用,只是怕那天2G撤了,一下子全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G 4G常见的是USB接口。
AT91SAM9X25
AT91SAM9G25

不需要显示,看了看 280、283、287。280用的DDR , 283、287用的DDR2 。 直接上287如何?

网友:
4G直接路由器啊

网友F:
没必要,未来至少八年内,2g仍然不能丢弃,dtu主要是传输少量数据,2g更是合适的选择。传输大量数据的时候,使用4g吧,与其做4g dtu还不如做4g网络模块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未来至少八年内,2g仍然不能丢弃,dtu主要是传输少量数据,2g更是合适的选择。传输大量数据的时候 ...

目前已经出现个别地区不再受理2G新业务的情况了。DTU确实数据量很小。4G模块加行高大上的arm9 纯属浪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出现个别地区不再受理2G新业务的情况了。DTU确实数据量很小。4G模块加行高大上的arm9 纯属浪费啊 ...

假如你的量大,直接找到客户经理,立马给你办。

以前搞车载GPS,电信公司生怕你转到移动去,优惠了又优惠。最后3G卡价格比市面上价格都要低。

网友:
如果还是单片机串口加4G,那和2G有啥区别呢?速度还是上不去,成本却上去了。直接用2G就可以了。

如果要4G,那就用LINUX+usb, 速度有了,平台开发更高效,性能更好。能实现的产品功能更多。相比成本的增加,获得也是明显增加。

所以目前给国内用户提供LINUX+4G的方案,给海外用户提供WCDMA+LINUX方案。基本不会再出串口加3G或者4G的产品了。当然2G产品是经典,简单可靠便宜,对于分散的小数据量采集是最优选。国内2G网络在4G的VOLTE普及到烂大街之前不会关停的。因为4G没有传统GSM的语音信道了,现阶段只能依靠向2G回落才实现语音。

网友G:
推荐 asm9260t,不少客户已经用此在4G 应用上, 2层板搞定,比那些BGA芯片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 asm9260t,不少客户已经用此在4G 应用上, 2层板搞定,比那些BGA芯片方便多了。 ...

高低温过关吗  冬天-30--40度  夏天太阳直射 70-80度 长期野外环境。

网友:
EC20-    插到电脑上不再是虚拟串口了,LINUX下也不是串口了。具体驱动还没有研究。

LS 有说SIM7100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