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减速曲线如何计算?

楼主(2016-06-15):
坛子里有不少帖子讨论加减速曲线的,不知道生成加减速查找表是用什么办法,我在这一步遇上了难题。。。

假设加减速曲线为v=f(t),这个也是生成曲线的基本形式,无论是梯形,s形,指数形或者其他类型,暂时统一表示成这种形式

生成的加减速表其实就是脉冲时间序列<Ti>,每个Ti代表一个脉冲,此时速度可以表示成1/Ti,代入公式: 1/Ti = f(ΣTi),变形为 1= f(ΣTi) × Ti
改写ti = ΣTi,上式变成  1= f(ti) × (ti - ti-1),这样从t0开始,生成一系列方程,求解得到ti即可

如果我想在单片机里实施生成这个查找表, 简直不可能啊,f(t)如果是一次函数,直接有公式求根,如果是其他形式的,还得每个方程搞一个数值算法求解
不要说可行否,光是计算量估计都难以估量了

网友:
https://www.google.co.jp/url?sa= ... f6RVr4unVQ2_64Dq4Mw

网友:
哈哈!  一般工程师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让机器按照人的思维方式做事!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试试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试试有用不

我看到了你的帖子,不知道你生成表时就是用我上述类似的推导过程

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个坛友说是生成的指数曲线表,然后我用excel给他画成v-t图,明明是个梯形图

网友A:
加减速都有是梯形的,如果只有加速部分的曲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都有是梯形的,如果只有加速部分的曲线呢?

加减速表,正数是加速,倒数就是减速了。。。

我看了下你是通过设定加速度曲线,来得到s曲线的。。。三角形加速度,积分后就是2个抛物线合并出来的s曲线,sin积分就是三角函数那段s曲线

网友B:
最近正在研究电机,加减速其实是小问题!

最大的问动是,动态的速度,动态的加速度,以及动态的目的地; 在一切动态过程中,要求速度快,准,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在研究电机,加减速其实是小问题!

最大的问动是,动态的速度,动态的加速度,以及动态的目的地; 在一切 ...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大问题呀,哈哈哈,我是先完成了这些工作,再来话这个加减速表

不考虑加速度,所有速度变化都按照加减速表运动,也就是负载惯量无变化

记住瞬时速度,任意动态地址,按照加减速表进行规划,想明白后还是很简洁的,我自己都被最后的代码吓到了,核心代码非常少

之前用dma传输输出比较值,发现是个巨坑,dma传输数量在处理动态目的地上简直是灾难,必须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大问题呀,哈哈哈,我是先完成了这些工作,再来话这个加减速表

不考虑加速度,所有速度 ...

你先做着!
你就晓得好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大问题呀,哈哈哈,我是先完成了这些工作,再来话这个加减速表

不考虑加速度,所有速度 ...

能否详细解说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大问题呀,哈哈哈,我是先完成了这些工作,再来话这个加减速表

不考虑加速度,所有速度 ...

我用去FPGA,一切速度控制他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