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双电源隔离供电电路, 另外问一下pmos +肖特基选型

楼主(2016-06-15):
分享一个双电源隔离供电电路, 另外问一下pmos +肖特基选型

电路如下:

大家好好用心分析一下电路, 实在太 经典了。 。。

小弟问一下 这个pmos  一般选什么 型号。     肖特基二极管  一般用什么型号?

需求如下:

1. pmos 需要是 sot-23封装

2. 体内二极管 能导通 最大到 3a

3. 肖特基二极管 最大导通电流  3a。

pmos  和 肖特基 最好是常规 供货的产品,  jlc商城有卖就更好了。我需要量不大,价格不敏感!  但是最好能确保是 正宗的!需要最好jlc 那边有!

楼主:
希望大家有做产品经验的 帮我 推荐一下  pmos 和 肖特基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如果mos管体内有二极管,和两个二极管的电路就没什么区别了啊
如果mos管体内没有二极管,两路同时供电时,D1有压降,mos也不是完全关断呀
这个电路没看明白

网友B:
MOS管根据电流选择,肖特基二极管建议使用1N5284。MOS管在应用中会产生很大的分布电容,这是在开关频率较高时需要着重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体内有二极管,和两个二极管的电路就没什么区别了啊
如果mos管体内没有二极管,两路同时供电时,D ...

我来解答一下:

D1 是肖特基,  有一定压降。  这里  wall 供电的话,  Vg  》 Vs   ,  mos管 关闭 。   电流从 wall 过去   《《=== 这里就是精华。

wall 没电,  从usb 过去。  体内二极管  必须要能 通过 3a 电流 才行。  《==3a 是我的应用环境, 不图上的应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根据电流选择,肖特基二极管建议使用1N5284。MOS管在应用中会产生很大的分布电容,这是在开关频率较高 ...

多谢你的资料

但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pmos 体内二极管 需要3a 的通过能力。  sot23封装。 具体型号 多少?

肖特基 选型是否要 保留 余量。 我需要3a的 max 通过能力,是否要选4a 甚至更大的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来解答一下:

D1 是肖特基,  有一定压降。  这里  wall 供电的话,  Vg  》 Vs   ,  mos管 关闭 。  ...

如果用有体内二极管的mos,跟下图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有体内二极管的mos,跟下图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点点区别

lz的图  wall如果 存在  ,  usb 必然 断开 。

你的图,  2个电源,可能同时供电,如果电压 有 大小,比如 一个 4.8v  一个 5v  。

兄弟 欢迎讨论啊。  pmos 一直是我的薄弱环节。我相信 搞单片机的 也经常忘记这些基本知识。

网友:
“lz的图  wall如果 存在  ,  usb 必然 断开”
有体内二极管的mos,wall如果 存在,usb 不是断开的,mos是关闭了,二极管还是通的啊
有体内二极管的pmos是下图这样的,这样电路就跟我发图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之前你的理解。 是对的。

问题1. 我用过的都是带二极管的MOS管,有没有不带二极管的我也不确定.
问题2.  mos管道通了就是双向导通的,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
PMOS看能用AO3401不,肖特基用个普通的B560C之类应该就够了
如果规定SOT-23的封装,那内部二极管肯定不可能通过3A的。MOS管能通过3A的前提是它导通了,内电阻很小。

网友C:
楼主的截图不是很完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截图不是很完整呀

就差一个电阻。  g通过1k 电阻 后接gnd

网友:
这种大电流23-3不行之前试过3415,500mA都承受不了,用一会测DS电阻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