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变量中具体的DM区地址怎么设定?

楼主(2016-06-15):
想把DM区里的数值显示出来,建立文本后设置模拟量输出自己定义的变量,但是定义变量里寄存器选DM之后不知道在哪设置具体的DM地址。

网友A:
好多年不用组态王了,连接的是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不用组态王了,连接的是什么PLC?

欧姆龙的

网友A:
电脑上已经没有组态王软件了,应该先在数据字典里建立变量,连接到PLC的D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已经没有组态王软件了,应该先在数据字典里建立变量,连接到PLC的DM区 ...

建立了IO整数变量,选了设备和DM区但不知道DM地址怎么搞...

网友B:
直接新建 然后输地址就行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新建 然后输地址就行了哇

啊...是这样啊?我看下拉的选项里只有寄存器名字,地址要自己加上去吗?

网友:
数字你自己输呀

楼主:
多谢。我看有的选没想到还可以自己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