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将 光纤收发器密封在水下使用?

楼主(2016-06-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恐怕还要考虑水的折射吧。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实际的情况要试验才知道,比如水对光纤的影响,收发器密封问题都要试验才知道。。。。

网友:
记住螺丝防锈防腐蚀,收发器散热,没问题的

网友:
多干净的水?浸泡多久?
螺丝用不锈钢、线路跟不锈钢外壳用螺帽拧紧的接线桩密封。

网友A:
另外一个帖子转的 google 海底光缆。这种海底光缆 难道不需要中继?如果需要难道是在海面上漂浮,不应该,所以防水的技术肯定有,等高人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帖子转的 google 海底光缆。这种海底光缆 难道不需要中继?如果需要难道是在海面上漂浮,不应该, ...

可以把中继站建在岛屿上。

网友:
发热配件直接涂硅胶或者硅脂锁在不锈钢外壳内部,靠湖水散热。
环氧树脂是好用,就是难以维修了。。。

网友:
秋枫那个办法,封死,要检修只能搞破坏

网友:
你找做防水配电箱的厂家出方案就行了。

网友(2016-08-10):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帖子转的 google 海底光缆。这种海底光缆 难道不需要中继?如果需要难道是在海面上漂浮,不应该, ...

恭喜 说对了 海缆还真不需要中继 即使中继也是在陆地或岛屿内 因为 但凡中继 需要电源 海底无法解决!也无法往海底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