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的差分微带线参考平面选择问题

楼主(2016-06-15):
正在设计一块四层PCB,自顶向下为信号层(第一层,Top layer),电源层(第二层),地层(第三层),信号层(第四层,Bottom layer),如图一所示。由于布局空间的限制,想把USB和以太网的差分微带线对布置在第一层。根据SI9000软件,在计算特性阻抗时,需要提供参数H1,即差分微带线距离参考平面的高度,如图二所示。那么,参考平面是选电源层(此时H1约为0.2mm)还是地层(此时H1约为1.4mm)?有经验的朋友发表下建议

图一

图二

网友A:
建议选地层,差分线对应的第二层也局部做成地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地层,差分线对应的第二层也局部做成地包起来.

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在电源层保留一块铜箔做GND,第一层的差分线对会有两个参考面了,一个是对第二层的局部地,另一个是对第四层的整块地。 此时,感觉特性阻抗是两个阻抗(一个对局部地,一个对整块地)的并联值,不太利于SI9000计算吧。

楼主:
针对USB差分走线的情况,H1取0.2mm,线宽取0.15mm,差分线间距取0.15mm,铜箔厚度取0.035mm,相对介电常数取4.2,计算的阻抗为115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在电源层保留一块铜箔做GND,第一层的差分线对会有两个参考面了,一个是对第二层的局 ...

第二层的局部地当然用过孔与第三层的主地连起来,与第4层没关系的.
如果用第2层电源做参考:阻抗线下面是电源,两边是地,这样容易被干扰.  就算你第二层局部做成地来包阻抗线,你可以算一下你的差分线线宽要做到比较宽才行,这样不怎么好走线.
当然,阻抗线下面是电源,两边是地 这种方式我没有做过,楼主如果觉得行可以试试,我也想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H1取1.6mm时,特性阻抗为129欧,有14欧左右的偏差。选第二层或者第三层做参考层,两者的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H1取1.6mm时,特性阻抗为129欧,有14欧左右的偏差。选第二层或者第三层做参考层,两者的误差不是很大 ...

差分线两边不包地么? 准备留多大净空距离?

楼主:
因为空间限制,第一层不会大面积敷铜了(GND),可以画地线把差分线包起来哈;当用0.2mm的地线包差分线时,阻抗降到了110.68,离90欧的匹配阻抗还有差距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空间限制,第一层不会大面积敷铜了(GND),可以画地线把差分线包起来哈;当用0.2mm的地线包差分线时, ...

把线宽改到0.25mm就差不多了

楼主(2016-07-20):
,以太网PHY直接放在Top Layer,距离电源层0.2mm,经过实际测试,通信基本没问题。通过SSH和PC机互传文件,速度可达1MB/s,基本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