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OS]让系统跑起来

楼主(2016-06-15):
上一贴发布了MsgOS对外的第一版源码,以及简单介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087-1-1.html
http://www.msgos.cn/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鉴于大家水平高低不齐,对于一些人可能拿到源码还不能顺利跑起来,这里就写一个详细的教程。

步骤
1.下载安装相关软件(这个就不细讲了吧)

window操作系统 win7旗舰版,
keilMDK 版本V5.18a,
jlink仿真器,驱动版本为V5.10u
SecureCRT V7.0.0
单片机为STM32F103

2.下载系统源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087-1-1.html
http://www.msgos.cn/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3.用MDK打开prj/lite/lite.uvprojx ,修改配置和进行编译
打开\sys\kernel\os_cfg.h配置文件,
修改DEFAULT_FREQUENCY为单片机启动后时钟频率的默认值。此版源码例程不使用任何特定单片机的外设以及时钟初始化驱动。
修改SIZE_RAM值为单片机实际内存大小。系统会把MSP主堆栈放到RAM区的最后位置,如果设置值大于实际值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其他参数不用修改,以后会介绍每个参数具体含义。
编译代码,生成固件。
4.用jlink通过SW仿真接口连接单片机并下载程序,
5.打开jlink-rttViewer,修改target device为实际单片机型号,其它按照截图配置,点击OK连接到MsgOS命令行接口,输入help回车查看内置命令列表

6.也可以通过secureCRT软件进行交互。在开启jlink-rttViewer之后打开secureCRT新建Telnet连接,然后配置终端使其支持ansi颜色控制,如截图步骤

网友A:
很好,有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有教程了

之前说过源码会有的,教程也会有的

网友B:
"科技猎人"这个名字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技猎人"这个名字霸气!

my name is scilogyhunter

网友:
记号,我有能力时,再来学习

网友:
这个是高人自己写的系统?牛C啊

网友C:
问一下  st-link  怎么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st-link  怎么交互。

st-link应该不可以,rtt通信功能是jlink厂家开发的。
添加串口或网络驱动后,通过serial或Telnet也可已访问系统命令行。不过这些驱动教程还没讲得先自己研究了,后续释放的pro工程源码会携带大量基础驱动的。

网友:
芒果过来顶!

网友:
能在AVR上跑吗

楼主:
原来是芒果兄,多谢支持

楼主:
这个不行啊,设计之初就是针对arm cortex-m系列单片机内核设计的。
MsgOS是不需要移植的,因为其他内核不能用而目标内核天生匹配。
选用特定的硬件平台从大的角度讲就是以牺牲可移植性来换取性能优化和复杂度的降低,而之所以选择arm cortex-m是有下面3个原因。
一是cortex-m内核的单片机很适合跑操作系统,不像51或其他一些内核资源有限内存模型还比较特殊。奇葩的51单片机内存空间小不说还分了好几个访问空间,指针大小可能是1字节,2字节或3字节,局部变量分配默认用的是内存池方式而不是栈,使函数可重入性能大幅受限。
二是从目前趋势来看,各大单片机芯片厂家几乎都有cortex-m内核的单片机系列生产,cortex-m内核的单片机成为了市场的主流产品,且市场份额还在逐步扩大。曾经有一个ST单片机的销售这样对客户说“你可以不选择STM32,但你无法拒绝cortex-m”
三是本人目前也只对51和cortex-m内核比较熟悉,像AVR,PIC,430等只是听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