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十年PIC,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了。。

楼主(2016-06-16):
国产和台湾有仿PIC的吗?
除了MDT,还有其它吗?
义隆不知算不算。。。

网友A:
http://www.chipon-ic.com/product-ssbyall.asp

网友:
义隆是第一个山寨PIC的吧。转STM8吧

网友:
太多了。台系和国内这个级别的单片机,除了8051就是类PIC的架构,多数是兼容的。

网友:
我用过MDT的,最终的机器码需要转一下,还可以,就是低端的,资源没那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pon-ic.com/product-ssbyall.asp

这家的价格如何?

网友B:
MDT10F676、MDT10F675、MDT10F509、MDT10F629、MDT10F630这几颗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基本用MPLAB IDE选对应兼容的IC开发,然后针对一两个寄存器改一下,就可以直接用,PIN对PIN。寄存器99%一样。

网友:
合泰,义隆的CPU也都和PIC差不多,但价格也低不少。

网友:
PIC质量好啊

楼主:
质量确实好,这就一直多年使用的原因之一,其实十多年前也没多少单片机可选,但现在来讲,PIC实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T10F676、MDT10F675、MDT10F509、MDT10F629、MDT10F630这几颗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基本用MPLAB IDE选对应 ...

价格怎么样?能有PIC一半以下吗?

网友:
pic 看你用的是那个系列,要是16系列,用的汇编,转到em会很快上手的,emc出的PLASH 系列有点偏贵,

网友:
16F887  中微有完全copy的。

网友:
海尔. 引脚兼容P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怎么样?能有PIC一半以下吗?

都在PIC一半以下。要不然MDT怎么活。

网友:
直接转STM8,

网友:
现在成本压力都很大啊

网友:
貌似pic制程比较低,因此成本高但是抗干扰好

网友:
松翰吧,OTP的,PIC的架构。

网友:
换吧,不要再延续PIC思维了,不要再去想兼容,一切不过是成本的平衡而已,世界在变

网友C:
我是51转PiC,然后转AVR,再转NXP的arm7,再转STM32,未来还会转,就看投入精力和产出哪个利益最大化,想一辈子不变太难了

网友(2018-06-25):
楼上正解,说得对不断学习中

网友D:
楼主,接楼问你一个问题,非常感谢。

最近使用pic16lf1509这款单片机,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查看datasheet也是没有什么查到什么。

问题:当flash使用超过76%的时候,程序功能没有了。一开始还以为是那个函数造成的,因为屏蔽某个函数的时候,功能就起来了。

后面发现屏蔽任意函数,只要是falsh的使用量低于76%的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功能。

楼主:
这些问题PIC独有的,很大可能程序储存器的分页引起的吧,子程序跨页调用前在调用前汇编要加 PAGESEL 子程序名  。。。

网友(2018-10-30):
引用 网友D:
楼主,接楼问你一个问题,非常感谢。

换个编译器版本看看

网友:
PIC抗干扰真是不错,就是一个字: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51转PiC,然后转AVR,再转NXP的arm7,再转STM32,未来还会转,就看投入精力和产出哪个利益最大化,想一 ...

说的好,我也是换了好几个了,没办法,这行业变化快。代码写的可移植性好点很重要

网友:
搜索粵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