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陶瓷天线怎么布局 我看到好多种差别很大的方法

楼主(2016-06-16):
有两端都接了GND

还有只一端接信号发射

究竟该怎么弄呢

网友A:
只要保持空间开阔就行

楼主:
两种都可以?还是陶瓷天线种类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持空间开阔就行

两种陶瓷天线种类可以是一样,还是不同种天线???

网友B(2016-10-19):
有少数天线要求外加匹配,这个一般天线的手册里会说明,就按给的布局来就行,上图就比较像这种。如果没说的话一般是按下图那样的布局,注意天线长边与地平面垂直,不要横过来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少数天线要求外加匹配,这个一般天线的手册里会说明,就按给的布局来就行,上图就比较像这种。如果没说的 ...

最后发现陶瓷 天线没什么卵用,PCB天线也效果不错

网友:
看天线的模型

网友:
楼主这PCB空间足够啊,距离要求是多少啊,PCB天线性能也挺好的,可以节省几毛钱的成本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陶瓷 天线没什么卵用,PCB天线也效果不错

陶瓷天线占面积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天线占面积小啊。

好几块一个天线啊,PCB天线基本不用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块一个天线啊,PCB天线基本不用钱

是啊,不过为了体积,用陶瓷天线缩小PCB面积,比换芯片封装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