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类似的芯片可以代替英飞凌的高边驱动mos芯片吗?

楼主(2016-06-16):
控制卡中用了块英飞凌的高边驱动mos管芯片,HSSOP36封装的 ITS4880,想问下坛友,有谁知道还有其他的厂家的,引脚一样焊上去就可以用的吗?

网友:
这种就别想兼容型号了吧

网友A:
英飞凌BTS4880R可以Pin to Pin 替换!这种高边开关,列出参数,找找类似的就可以了,其他厂家,看看ST

网友:
用这种芯片就是追求可靠性,像楼主这样想省钱我也是醉了

网友B:
ST一大把高边驱动,为啥一定要用英飞凌了?人家直接中小客户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飞凌BTS4880R可以Pin to Pin 替换!这种高边开关,列出参数,找找类似的就可以了,其他厂家,看看ST ...

嗯,是的ST有一款VN808刚好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一大把高边驱动,为啥一定要用英飞凌了?人家直接中小客户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

呵呵,抄的板子,现在稳定了,所以有些芯片看看可不可以换下;ST好像就一款vn808可以替换

网友C:
如果是抄板不推荐,我说搞技术工资低,原来有这原因成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抄板不推荐,我说搞技术工资低,原来有这原因成份。

抄板,并没有什么过错,不抄板还真的没办法原创出来一个更好的电路拓扑

中国电工本来就没有拿高工资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抄板不推荐,我说搞技术工资低,原来有这原因成份。

哈哈哈,看你的回复就知道,你技术水平肯定不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抄板不推荐,我说搞技术工资低,原来有这原因成份。

高技术工资低不是抱怨就会高起来的;是市场以及你真正能创造的价值决定的,如果一个混日子的技术也拿高工资,我反而觉得这跟公务员没两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抄板,并没有什么过错,不抄板还真的没办法原创出来一个更好的电路拓扑

中国电工本来就没有拿高工资的市 ...

不是电工,各行各业都一样;除了拥有权利的以及有资源的机构们;他们赚钱会容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工,各行各业都一样;除了拥有权利的以及有资源的机构们;他们赚钱会容易点; ...

你扯远了,单就工资这一项,前端,老外做芯片研发的整个产业链条上面创造的价值增量肯定比做芯片应用的多,后端实现价值变现的流转销售环节也会创造比电工更高的价值

电工成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薄层

网友(2024-01-02):
引用 楼主:
高技术工资低不是抱怨就会高起来的;是市场以及你真正能创造的价值决定的,如果一个混日子的技术也拿高工 ...

谁能骗到钱谁就有价值呗,所以做技术的不如做销售的

网友:
上海类比半导体,好像有做单通道的高边开关,在国内某车厂已有量产。
纳芯微也在在做,但客户只敢用它那两颗获得验证过的low side低边。

网友:
同求高低边
  替代 INFINEON 的BTS712N1 和BTS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