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有源滤波器的带宽和中心频率?

楼主(2016-06-16):
设计了一个滤波器,实物已经焊接好。想咨询下各位,我怎么才能测量出这个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和带宽。感觉仅仅靠仿真肯定是不靠谱的。哪位大神可以告知,谢谢!

网友A:
用扫频仪或者用网络分析仪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管走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管走天下

我是这么想的,
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入固定幅度 不同频率的信号进入有源滤波器,在输出端测量其波形。
1.某个频率的输出振幅最大,就可以认为此频率为中心频率?
2.假如中心频率40KHz,振幅2Vpp , 然后调节输入频率, 当出现 2*0.707 = 1.414Vpp 的振幅时,可以认为找到带宽了?
3.品质因素是不是如下计算公式:Q =f0/B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扫频仪或者用网络分析仪

没有这么高大上的仪器,谢谢!

网友A:
滤波器频率多少的!几K,还是几M。

网友C:
买一块NI的板卡就行了,想怎么折腾都行,就是价格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频率多少的!几K,还是几M。

58KHz

您有何高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块NI的板卡就行了,想怎么折腾都行,就是价格贵了点

这是什么玩意?没听过。
可以说的详细点么?有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玩意?没听过。
可以说的详细点么?有型号就更好了!

NI PXI-5422;
NI PXI-510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
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入固定幅度 不同频率的信号进入有源滤波器,在输出端测量其波形。
1.某 ...

我觉得不能这样测试,因为滤波器可能存在ripple。上面网友说的方法都还靠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
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入固定幅度 不同频率的信号进入有源滤波器,在输出端测量其波形。
1.某 ...

就这样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能这样测试,因为滤波器可能存在ripple。上面网友说的方法都还靠谱吧。 ...

可以解释下如何影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 PXI-5422;
NI PXI-5105;

查了下,吓到了!小公司,老板不会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解释下如何影响的么?

比如这样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这样的特性:

这是软件仿真的结果还是某种仪器截图的?
如果是仿真软件,是什么软件?
仪器的话,那就算了,我们这里肯定也不具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软件仿真的结果还是某种仪器截图的?
如果是仿真软件,是什么软件?
仪器的话,那就算了,我们这里肯 ...

仿真软件LT-spice
你可能觉得仿真软件信不过?我感觉仿真还是很准的,我实际描点测过。

网友:
自己波形发射器和示波器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软件LT-spice
你可能觉得仿真软件信不过?我感觉仿真还是很准的,我实际描点测过。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