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 怎样检测电压

楼主(2016-06-16):
  是否需要关闭充电器 再测量电压, 感觉在充电状态测量电压不准

网友:
我做的就是关充电IC后,再量电压电压,不关电压真不准。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手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A:
电池有极化效应,放电后静置电压会上升,充电静置后电压会下降,大电流充电和大电流放电,电压都不能准确反映电池电量;
电池充电过程一般是先横流,后恒压的方式,越接近满充电压,充电电流越小,当充电电流小到一定值时,就认为电池满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极化效应,放电后静置电压会上升,充电静置后电压会下降,大电流充电和大电流放电,电压都不能准确反 ...

理解这个之后就不用停止充电来检测电压了

网友:
充电是否充饱一般都是用电流来衡量的,要准确测量电池电压一般都是不充不放的时候测量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所有的都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可以用电流检测芯片配合电压检测的方式来判断电量吧

网友:
锂电池可以是检测电流来判断是否充满 , 电压是限压4.2V , 电流会慢慢减小,当减小到0.1C的时候就认为满了,
你也可以检测电压,的确需要关了充电来检测,因为电池有内阻,

网友B: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看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