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资源256K+32K+USB低成本单片机

楼主(2016-06-16):
目前项目需要寻找一款单片机:
架构不论,8,16,32都行。
但是Flash 要256K+
RAM要32K+
带有USB Device接口
其他外设ADC一路,封装不限,最好是容易开发、容易购买的。

但是成本一定要低。
目前STM32F103RCT6    11.51元。
原来的项目上用的是PIC18F26J50,目前资源不够需要升级。
还有没有更低的啦。
一年用量20K+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国产的gd32;其它更便宜的没技术支持一般人玩不转

网友:
为什么要那么大flash,如果是放资源、字库之类的话完全可以外挂一个spi flash

网友:
要这么大flash又不带声音图片输出看不懂  只有一个ad  难道是采集数据做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算法?以致要给ad配个这么大的闪存和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gd32;其它更便宜的没技术支持一般人玩不转

有没有购买渠道,看官网资料都没有

网友:
256K, FLASH,这是做啥,这么大?

网友:
是什么产品,对性价比要求这么高?

网友B:
NUC501+SPI Flash
一共6元不到,Flash多大自己定,64K SRAM,USB,ADC若干,16位DAC一路
嗯,效率比较低,108MHz ARM指令大概就相当于72M的M3。

网友C:
LPC11U68JBD100    跟你现在用的价格差不多吧,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大的flash 的话, 可以有便宜点的推荐,  LPC  系列的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C11U68JBD100    跟你现在用的价格差不多吧,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大的flash 的话, 可以有便宜点的推 ...

谢谢我问问代理商周立功
现在周立功真特妈的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501+SPI Flash
一共6元不到,Flash多大自己定,64K SRAM,USB,ADC若干,16位DAC一路
嗯,效率比较低,1 ...

NUC501 我查一下看看,你的意思是跑外部Flash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问问代理商周立功
现在周立功真特妈的墨迹

你也可以问问我, 也是 NXP 代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NUC501 我查一下看看,你的意思是跑外部Flash吗

内部SRAM + 外部 XIP
要求实时的在内部SRAM跑,108MHz时大概90DMIPS(ARM指令集)的样子;不要求的就跑外部Flash,72M 倍速SPI只有可怜的7~8DMIPS(Thumb指令集)的样子,相差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问问我, 也是 NXP 代理,,,

你好,你有联系方式吗?
可以私信我一个
LPC1754FBD80
和楼上兄弟推荐的LPC11U68JBD100,能报价吗?
或者你有更好的也可以推荐我

网友D:
楼主 PDF 记录仪 要量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PDF 记录仪 要量产啦?

被你关注了,还在选型呢!还没有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