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生产提2个建议

楼主(2016-06-16):
1. 下单只能选择“指定位置加客户编号”,能不能支持“不加客户编号”?尤其是小批量,样板无所谓。有的板子无论在哪儿被强加一串字符串(6位数客户编号_xxx的10个字母)都很难看。
2. 小批量订单返单,能不能和样板一样支持修改出货方式?

相信其它用户也遇到过

网友A:
1)指定位置加客户编号,暂时没有想到办法,困为板子上的客编成为在身份证,不然不知道板子是谁的,楼主也可以帮我们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指定加客编也是网友帮想出来的
2)小批量订单返单,如果是没有拼版,则能变交货方式,如果本身是拼好版的,这个功能,我不建议开放,因为开放后,很多人有事没事变一个方式出货,失去返新单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指定位置加客户编号,暂时没有想到办法,困为板子上的客编成为在身份证,不然不知道板子是谁的,楼主也 ...

客户编码 使用 Base64编码, 可以缩短几位. 同时人工又能识别.
举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户编码 使用 Base64编码, 可以缩短几位. 同时人工又能识别.
举例:

发货人员数字敏感,数字是最佳的,字母会搞死人。

字符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外行我都有几种解决办法,否则以JLC的技术肯定可以解决,只不过不愿意解决,技术成本>经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货人员数字敏感,数字是最佳的,字母会搞死人。

字符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外行我都有几种解决办法, ...

你可以提一下是那几种方案

网友D:
批量时若是拼板出货的,客编-第几次上传的样板或批量文件-最快出货期,表现这些内容的丝印一般是加在工艺边上的。

虽然是一小串字符,但它涵盖了很多内容:是谁的板(方便各工序扫描以及包装发货;若是让每天批量出货几千款的包装发货人员款款板去核对线路来发货,那就会很糟糕,效率无从谈起,弄错的会一大片,能做完,都无法发出来,相信这个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状态也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是哪批次的板(尤其对要确认问题的,每批次需要大致能分得出来),最快交货期以便线上排各工序的进度等。

指定位置放,PCB原文件,您帮指定放在大元件下面,焊接后大致能挡掉的地方;这样的话能比较好的解决您的这个特殊需求了;实在不能接受的话,您PCB文件上尽量帮加上工艺边(大多会加在工艺边上面,这个曲线方法贴合您的迫切需求,虽然一再返单的板扔掉工艺边后不好确认批次,有些无法特别圆满的事情,只能相应地做些取舍);

网友:
我都是指定位置是芯片或者大封装器件下面的,这样焊接后看不到标号

网友:
其实小批量出货还好了,现在JLC都是加载大芯片下面或者接插件下面,SMT之后看不到编号的。

网友E:
加条形码可以吗?使用扫码枪。可以提高效率减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条形码可以吗?使用扫码枪。可以提高效率减少错误。

条码印到板上,占地面积会更大,后续加工后,器件也挡不住它了;有些小板比条形码还小,怎么破?另外字符不能上焊盘,这些是需要安全距离的;

即使条码印得下,也不影响安全距离,就算包装出货时能一一扫条码出货;但是生产上,个个工序扫条码才知具体信息,没有瞄一眼就心里有数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量时若是拼板出货的,客编-第几次上传的样板或批量文件-最快出货期,表现这些内容的丝印一般是加在工艺边 ...

这串字符串是给你们各个生产、出货环节看的,我想对大部分用户毫无意义,即使用户没有选择“指定位置客户编号”,是不是也应该放在明显是IC的位置?
上次我的板子客户编号放在了一个周围没有焊盘的矩形框内,毫无遮挡

网友F:
确实那个客户编码难看啊。我们公司现在PCB都没有加丝印了,最多也就是个PCB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那个客户编码难看啊。我们公司现在PCB都没有加丝印了,最多也就是个PCB版本号 ...

器件标识的丝印倒是应该有——便于贴装。

网友:
和样板一样支持修改出货方式?

网友:
客户编号可洗除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串字符串是给你们各个生产、出货环节看的,我想对大部分用户毫无意义,即使用户没有选择“指定位置客户 ...

并非完全无意义,大致可追溯不同版本。

对客编的位置有特殊要求,请帮在PCB原文件里指定好(并选好指定客编位置);GERBER文件指定与选择会自行失效,帮按说明与示例进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非完全无意义,大致可追溯不同版本。

对客编的位置有特殊要求,请帮在PCB原文件里指定好(并选好指定 ...

感谢恢复,我们用户端对版本号的区分一般都会增加更明确的字符串,类似xxxxxx_yd4这样的yd4对我们而言可能并没有那么能区分究竟是哪个版本。

我的建议是:
1、如果用户没有指定客户编号的位置,如果pcb上有明显的芯片,则应该放在芯片部位;如果没有明显的芯片,则根据JLC的工程师摆放,对于后者的情况,JLC摆放的位置还是值得信任的~经验丰富。以前从来不指定客户编号位置,但是字符串摆放位置能接受,这次主要是巧合:第一板上有芯片(LQFP48),第二字符串正好放在了一个用于指示一个部件的方向的框内,框内多了字符串,影响了指示作用。当然这次本人也有责任,所以主要给个建议。
2、抱歉,对于二楼袁总的答复没有及时回复:在近期订单返单页面,如果选择一个样板订单返单,后面的下单页面有“出货方式”,选择一个小批量订单返单,下单页面没有“出货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恢复,我们用户端对版本号的区分一般都会增加更明确的字符串,类似xxxxxx_yd4这样的yd4对我们而言可 ...

前面说的版本并不是指文件线路等的实际版本;
而是指的是同一款已定型了的板子,虽然重复多次返单或再次上传生产制作,客编那窜字符串里的内容(与进度里的详情比对),能分清他具体是哪一批次的板子些(万一某一批次有不同的情况,好帮有针对性地找对具体的订单,具体核实相关情况些)。

网友G:
把编号放到防焊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编号放到防焊上就行了

阻焊?嘉立创不能很容易看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