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RTT下移植使用emWin?

楼主(2016-06-16):
请问如何RTT下移植使用emWin?

楼主:
在以下链接下载的emwin代码
http://119.90.25.33/www.st.com/c ... ions/en.stemwin.zip
在STM3F103RE芯片上不带操作系统可正常运行
现在想移植到RTT下使用,新建一个任务运行emwin
GUI_X.c中做了如下修改
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 {
  //return OS_TimeMS;
        return(rt_tick_get());
}

void GUI_X_Delay(int ms) {
  //int tEnd = OS_TimeMS + ms;
  //while ((tEnd - OS_TimeMS) > 0);
        rt_thread_delay(ms);
}
emwin 任务代码如下
void emwin(void* parameter)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 Initilize the BSP layer */
  //BSP_Init();
  //TOUCH_InitHard();
  /* Activate the use of memory device feature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Init the STemWin GUI Library */
  GUI_Init();
  //GUI_Initialized = 1;
        GUI_Exec();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emWin Hello World!");
        GUI_Delay(1000);
        //Touch_MainTask();
  /* Start Demo */
  //GUIDEMO_Main();
        GUITest();
        while(1)
        {
                rt_thread_delay(1);
                //GUI_Delay(100);
                //STM_EVAL_LEDToggle(LED1);
        }
}
现在的现象就是只要启动emwin任务,其他任务包括shell任务就无法运行,无论emwin任务优先级如何,可能是什么原因,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