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项目】基于ebox开源桌面空气检测仪

楼主(2016-06-17):
分享设计的一个空气检测仪,主要用来测量空气中的温度、湿度、PM2.5、甲醛。成品效果图

一、结构设计
外壳是亚克力设计设计软件用SOLIDWORKS  3D效果图

二、硬件设计
PCB设计使用AD开发,主控芯片用STM32F103C8、温湿度传感器AM2302、PM2.5传感器用夏普的GP2Y1051、甲醛传感器采用攀藤DS-HCHO 模块、一个2.4寸lcd,板载两个按键。

三、软件设计
编译环境用keil5.15,工程框架用ebox,利用ebox框架可以像arduino一样来操控stm32f103系列单片机。
结构框图

工程列表如下

Start_code、CMSIS是stm32f103固定的一些配置文件,libraries是st公司的官方库文件,ebox文件夹下是基于C++的ebox的库,edriver文件夹下是空气检测仪所需的硬件驱动文件,user文件夹 在这里可以写进行显示界面,运行方式的自定义,os这里没有使用ebox提供的实时操作系统而是移植了一个调度器、gui这里使用了小马哥的GUI_CORE组件。
显示界面目前设计了4套方案、分别对应UI下的A、B、C、D 4个显示方案

楼主:
ebox外设驱动使用解析:
按钮驱动模块 key_md.cpp 这个按键模块需要配合调度器或os来使用,可以实现单机、双击、长按的效果
使用方法:申请一个按键指定一个GPIO引脚

在初始化函数中添加一个一条初始化代码

当我们需要用到button时只需要判断button1.bmode这个变量值就可以实现按键功能,使用方法如下

button1.bmode有3个值 KEY_CLICK(单机) 、KEY_DBLCK (双击)、 KEY_LONPR(长按)。

网友A:
这个字体 有个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提供!

网友:
手写的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字体 有个性

字体?显示的数字吗?

楼主:
一个 一个 点描出来的!!

网友:
第一反映就是手写字库么。。

网友B:
楼主很赞,牛!
不过这界面设计的实在是。。。

网友:
字体很赞,要是做抗锯齿就更赞了

网友:
外壳怎么做的?

网友:
有成品吗? 买一个 家里刚装修

楼主:
TB亚克力 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赞,牛!
不过这界面设计的实在是。。。

设计的比较简单 可能是 拍摄的原因 实际效果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比较简单 可能是 拍摄的原因 实际效果好很多!!!

哈哈,兄弟上个单反吧,在这颜值最重要的年代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字体楼主有心了。。哈哈。

网友:
chrome无法下载。。有害。

网友:
谢谢 您的分享,一直在关注EBOX

网友C:
PM2.5、甲醛,这两个需不需要标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2.5、甲醛,这两个需不需要标定呢?

模块是标定好的!!不过这个GP2Y1051 出来的数据拨动比较大,准备换攀藤G5 的PM2.5传感器

网友:
鲜红的界面好吓人

网友:
一直在关注,原先以为有一个无疾而终的帖子,没有想到有惊喜!
有机会一定用上!

网友D:
做的这么精致怎么就不用好点的传感器呢?pm2.5和温湿度都可以换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这么精致怎么就不用好点的传感器呢?pm2.5和温湿度都可以换更好的。

换攀藤G5的PM2.5。温湿度这个差不多了吧!!

网友:
攀藤的不错。。温湿度当然如果只是家用其实无所谓的,追求完美的话可以用瑞士SHTxx那个系列的,都还不错。

网友E:
ebox,是lz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ebox,是lz的大作?

不是!!我要有这么牛逼就好了 ,觉得好用就拿来用用 ,做做开源项目。

网友F:
不知楼主 用什么软件画的PCB,
我用AD9打开,怎么是个四层板,
usb接口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 用什么软件画的PCB,
我用AD9打开,怎么是个四层板,
usb接口也没有了。。。

AD16,该升级升级了

网友:
很不错,多谢分享,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你传感器检测有定标吗?

网友:
楼主很不错!分享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G:
不错,就是am2302湿度稳定性太差了

网友:
感谢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H:
楼主,2.4的液晶屏在哪买的呀

网友I:
作为消费类的产品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AD16,该升级升级了

有没有 破解教程

ps 已经解决

网友:
感谢呀!好东东,学习学习!

网友:
分享精神值得称赞,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2.4的液晶屏在哪买的呀

TB啊!24pin  0.5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作为消费类的产品成本高,

确实成本高!!DIY的成本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就是am2302湿度稳定性太差了

确实差了点!!准备再改一版 换传感器······

网友:
外观效果图很炫。

网友J:
好东西,有DIY套件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有DIY套件卖吗?

这个版本 传感器 用的不够好!!下一个版本 在考虑  DIY 套件·····

网友K:
楼主还是学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是学生吗?

不是!毕业好几年了

网友:
呵呵,做得可以。

网友:
挺实用的,楼主

网友L(2016-08-04):
SOLIDWORKS文件可以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SOLIDWORKS文件可以提供吗?

结构设计还有问题,暂时不提供了吧!结构本身比较简单,懂个SolidWorks 皮毛就可以画出来的(我就是只学了一点皮毛的)。

网友M:
外壳怎么加工的,需要开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外壳怎么加工的,需要开模么

亚克力做的,某宝多的是!

网友N:
请问楼主 g_key_num = 16; 这个是什么意思?按键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 g_key_num = 16; 这个是什么意思?按键标号?

随便赋的!!跟 长按 短按 单击 不冲突就行····

网友:
下载了,看了下,顶一下

网友O:
ebox第一次听说,驱动模块丰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ebox第一次听说,驱动模块丰富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203-1-1.html  可以关注下·······

网友P:
楼主订做一套亚克力外壳用了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订做一套亚克力外壳用了多少钱呀?

40  贵的要死!!

网友P:
引用 楼主:
40  贵的要死!!

还好啊,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好啊,能给个链接吗?

TB搜索 亚克力   ·····

网友Q:
引用 楼主:
40  贵的要死!!

楼主,我发现你使用C++创建的类,不需要new一下吗?
比如:GP2Y1051 gp2y1051 = new GP2Y1051();
不需要构造成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我发现你使用C++创建的类,不需要new一下吗?
比如:GP2Y1051 gp2y1051 = new GP2Y1051();
不需要 ...

有啊!程序中使用的是隐式的调用构造函数  GP2Y1051 gp2y1051(&uart3);这是显示的调用构造函数GP2Y1051 gp2y1051 = GP2Y1051(&uart3);  使用·new的话是要做动态分配内存,这里没有用到

网友:
很赞啊,,,为啥楼主不用气体Sensor呢

网友R(2016-10-01):
楼主,最近我也想做一套这样的小玩意,求联系方式。哈哈~

网友:
小马哥的GUI_CORE组件,顶一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最近我也想做一套这样的小玩意,求联系方式。哈哈~

直接帖子上扯扯呗·······

网友N(2016-11-04):
引用 楼主:
直接帖子上扯扯呗·······

群主 这个多个按键能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群主 这个多个按键能不能使用

不支持矩阵键盘,每个按键都有一个IO口的话 多少个都可以

网友N:
类似这样定义有没有问题 好像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N:
类似这样定义有没有问题 好像没反应

有初始化吗?把相关的代码 都贴上来看看

网友:
就这样啊

楼主:
主函数中 有对每个任务进行执行吗?WaitX(1) 中是每个任务延时的时间 不能设置为一样,最好不要为1。

网友(2017-09-15):
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做的很漂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东西做的很漂亮!

网友(2018-05-06):
跑操作系统了么